铝制钣金件上压铆螺柱

楼主(2021-02-23):
请问,铝制钣金件上压铆的铁镀锌螺柱存在掉落的情况,这种情况如何处理较好

楼主:
这种铆接嵌入较浅,铝又软,容易掉。铝基材太软,之前还用过那种先冲压出凸台,然后攻丝那种,就是因为这种基材软,容易出现滑丝或者丝扣不全。再就是用拉铆螺母能比这种压铆好些,但是压铆能够保证平面,拉铆会有凸台,目前钣金厂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有接触过的知道该怎么处理么

楼主:
拉铆会有一个凸台,无法保证平面

网友:
你的压铆螺母柱是圆形的吧,我记得还有六边形的,你可以试试,能好很多!

网友:
压制的标准件选择有缺陷,铝件比较软

网友A:
我们压铆的孔是六角孔。

网友B:
压铆件一般会带六角形底板的,沿压铆方向承受单向拉力话,除非板件破坏,一般没问题
你这个是不是受力方向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压铆的孔是六角孔。

铝制底板,六角孔不会掉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铆件一般会带六角形底板的,沿压铆方向承受单向拉力话,除非板件破坏,一般没问题
你这个是不是受力方向 ...

只是正常的拧螺丝,按理说不应该受力有问题

网友C:
六边形,背面带压铆毛边等等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六边形,背面带压铆毛边等等都可以

好的,谢谢您,跟钣金厂沟通一下,听说是运输途中就出现掉落的情况,估计是钣金厂工艺的问题

网友:
找找铝合金压铆螺柱,再点焊加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跟钣金厂沟通一下,听说是运输途中就出现掉落的情况,估计是钣金厂工艺的问题

你铝板多厚的?用的压铆螺母(柱)是多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正常的拧螺丝,按理说不应该受力有问题

图片看不大清,大概提一下思路:
板材料要尽量挤入铆接件1.参考一下PEM的压铆螺母产品结构,挤出板料的同时保留足够大的台阶或者锯齿边容纳板料

2.和钣金厂确认一下压铆下治具的孔径。看照片感觉有相当一部分料被挤入下模具孔内了,怀疑孔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看不大清,大概提一下思路:
板材料要尽量挤入铆接件1.参考一下PEM的压铆螺母产品结构,挤出板料的 ...

谢谢您,我再把这个思路跟钣金厂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