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ventor工程图标题栏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1-02-23):
现在想自己设置一个图框,在设置过程中遇到标题栏无法定位的问题。国标图框有个装订线,如果我画了装订线的框体,标题栏就会已装订线框体右下角为基准放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每个企业都会有自己的图框格式,所以inventor自带的一般不适合用,要自己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及国家标准新做。然后另存为“保存副本为模板”方便以后系统直接调用。基本方法有多种,我用了2种方法做的。一种直接投影空白纸的4个角点,用尺寸直接驱动定位。另一种是在空白纸上任意地方做,然后定位夹点来控制它要固定的地方。

网友:
作图也一定要规范,因为工程图中的一些参数是自动生成模型中的特性。如材料、名称、零件代号、重量、备注等。在iproperty都要设定好,方便自动带入工程图中。

网友:
提示条目也很重要

网友:
inventor的工程图没有CAD做的好,在做工程图模板可以参照CAD去做。

网友(2022-02-19):
@卢冬光 请问材料用提示条目好使吗? 我有些材料需要自定义的,我整到自定义参数里面了,还没想过用提示条目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