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aqus -796错误

楼主(2021-02-23):
有大佬遇到这个问题吗?License也试过了没用 config里面save service然后再start 啥的都试过一遍了,还是图示这个问题,搞死了。

网友:
在网上找个安装教程,对照安装步骤一步一步去安装,安装时,断网,并关掉杀毒软件。

网友:
你的电脑有没有装UG?

网友A:
UG的通行证跟abaqus的通行证是一样的
两个同时安装在电脑上相互冲突
需要更改通行证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UG的通行证跟abaqus的通行证是一样的
两个同时安装在电脑上相互冲突
需要更改通行证的设置

装了ug   要怎么改啊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了ug   要怎么改啊大佬

点击许可证中service name位置5261,输入一个名称,如4102abaqus
再在1653下面的路径栏里分别选择abaqus的许可证文件,再点击右上角的save service这样就保存了一个新的许可证项目。就不会冲突了。

网友(点评):
百度也有,你可以自己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许可证中service name位置5261,输入一个名称,如4102abaqus
再在1653下面的路径栏里分别选择abaqus ...

谢谢大佬  有了方向解决问题就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