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输送较长距离该怎么实现?

楼主(2021-02-23):
物料从圆震出来后,到加工区域需要输送很长的距离,大概1.5—2m;一般的直震例如sanki品牌,是无法单个送这么远, 请问该如何实现? 谢谢

网友:
具体还要看零件。
1 多加几个直振,串一起用。
2 用输送机
3 看其他大神有没有高招

网友A:
看标题还以为距离少打一个K,原来那么远!!!!!!

网友:
哈哈,真远。跟想象有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标题还以为距离少打一个K,原来那么远!!!!!!

哈哈,就是太远了!!!

楼主:
, 不小心负责搞笑了一下;
一般小直振输送距离在400-600; 但是客户要求圆振和设备间要留下600mm方便维修,一下距离就被拉长到了1m多;
我所了解到的办法,基本都是加1个直振; 但这不是最优解,多个对接口,多个堵料的风险点;
所以想了解下,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有效的解决这个技术难题?
我也听某位大神说过一句,在前后加弹簧,不明所以。

网友:
两节,维修时拉开,维修完合上。

网友:
加个滑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