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线轴套断裂

楼主(2021-02-24):
拉线轴套断裂,材料为PA66,做了低温试验也没出现,什么原因搞不清楚了,求大佬讲解

网友A:
工况详情说一下

网友:
能不能改成黄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况详情说一下

找到原因了,PA66材料需浸水,浸水时间没达到,里面是干的,从而出现断裂现象

网友:
这个零件使用工况是在低温下吗?你如何知道这个材料的低温性能没问题?是做了试验验证的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