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浮导轨资源

楼主(2021-02-24):
有谁有这个气浮导轨资源的,可以介绍一个吗?

https://k.sina.cn/article_1783631265_m6a500da103300xlo3.html

网友:
这又不是什么高技术,淘宝上一搜就有。

网友A(2023-02-06):
兄弟找到了吗,同求这方面的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找到了吗,同求这方面的资源

加我微信17214916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找到了吗,同求这方面的资源

我们做这种气浮导轨,联系电话13636453502.微信172149149.

网友:
气浮导轨基于气体动静压效应,实现无摩擦和无振动的平滑移动。它具有运动精度高、清洁无污染等特点。因其误差均化作用,可用比较低的制造精度来获得较高的导向精度。通常与伺服驱动,传感器组成闭环系统,实现高精度位移定位。气浮导轨在测量仪器、精密机械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网友:
超精密工作台常用导轨有滚动导轨、静压导轨等,滚动导轨的应用己经有好多年,滚动导轨的运动精度达到微米级,摩擦因数可以降低到0.002至0.003。滚动导轨的优点是滚动摩擦阻力小,没有滑动导轨的爬行、浮动现象,但滚动导轨的摩擦大、抗震性差、运动不平稳、寿命低,在应用方面有所欠缺。气浮导轨相对于普通滚动导轨有着如下的优点 [2]  :
(1)导轨面间是气体润滑,其摩擦系数极小(约为0.0005左右),故驱动功率可大大降低;
(2)因系非接触性摩擦,故导轨磨损极小,寿命长,能长期保持制造精度,减少了维修工作量;
(3)气膜具有误差均化作用,可提高导轨运动精度;
(4)气膜厚度几乎不受速度的影响,即使在极低速时也不会产生爬行,运动平稳;
(5)几乎不产生热量,不会发生粘度变化,无需添加冷却措施。

网友:
气浮导轨按工作原理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空气动压导轨和空气静压导轨。动压型如图1左图所示,两个面相对移动且间隙呈楔形,沿移动方向间隙逐渐变小。由于相对移动,气体因其黏性作用,被拖带压入楔形间隙中,从而产生压力,构成动压悬浮。静压型如图1右图所示,是将外部的压缩气体,通过节流孔导入间隙中,借助其静压使之悬浮起来,节流孔的作用是当间隙变化时,调整间隙内的压力,从而使导轨具有刚度。气浮导轨是由导轨和溜板组成的滑动副,导轨和溜板之间为气膜润滑。
图1
图1
图2
图2
开式静压导轨如图2、图3所示,图2左图为平面型,图2右图为平-V型,图3左图为双三角型,图3右图为平面回转型,它们具有如下特点:
图3
图3
(1)承受正向载荷的能力很大,承受偏载以及颠覆力矩的能力差,不能够承受反向载荷;(2)导轨结构简单,制造以及调整方便;(3)在当导轨尺寸确定以后,气腔压力就只由载荷决定,所以小载荷时气膜刚度低。
综上所述,开式静压导轨适用于偏载荷及颠覆力矩小,载荷均匀,水平放置或者仅有小角度倾角的场合。
闭式静压导轨的运动件,除在其运动方向具有一个自由度外,其余运动自由度都由导轨的结构所约束,故属于几何封闭。图4所示为闭式静压导轨常用的几何形式,图4中左1为侧导轨在外侧的平导轨,左2为侧导轨在同一导轨两侧的平导轨,左3为平面回转导轨,左4为菱形导轨。
图4
图4
图4中左1和左2的平导轨虽有相同的气腔数,但对于侧面间隙受热变形的影响,后者比前者小,且克服了采用可变节流器时侧面气腔过长的缺点。图4中左3的菱形导轨特点是加工面少,适用于载荷不太大,运动件不太长或回转工作台场合。
闭式静压导轨具有如下特点:
(1)能够承受正反向的载荷,能够承受偏载荷以及颠覆力矩的能力比较强;
(2)气膜刚度较高,所以对导轨本身的结构的刚度要求比较高;
(3)导轨制造及调整比较复杂;
(4)为了减少功率的损耗,闭式静压导轨一般是采用不等面积气腔的结构。
同时气浮导轨按安装特征可以分为平面封闭型、圆筒封闭型、重力平衡型和真空预载荷型。

平面封闭型 重力平衡型 真空预载荷型 圆筒封闭型
(1)平面封闭型:在气浮方向上设计一对方向相对的两个气膜,形成气膜预加载。适用于高精度、高刚度、大负载的导轨。
(2)重力平衡型:结构简单,加工方便,但刚度低,用于负载变动较小的场合;
(3)真空预载荷型:用压力气体产生浮力,形成悬浮状态,用真空发生装置产生真空以提高刚度,由于真空的吸附作用,使得这种止推导轨具有双向的刚度,配上x、y两向驱动,可用单层结构,实现二维运动,即开始结构具有闭式特点,提高了工作台的工艺性能;
(4)圆筒封闭型:该导轨结构简单,但加工复杂,圆柱形导轨得圆柱度和溜板的间隙由机械加工决定,对加工工艺要求较高。而承载能力较小,刚度差,常用于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