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CAD软件中怎样计算部件重量

楼主(2021-02-24):
如题,单位给了一个铸件的三维图纸,由于第一次做这个,需要估算下铸件的重量,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计算吗?

网友:
你第一次用ug吗

网友:
百度一下 只要经常用三维软件都可以的

网友A:
ug中可以先指定实体密度然后在分析中找到测量体,选质量就可以了

网友:
三维设计软件都可以计算零件和装配体的质量,需要你输入零件材质密度。

网友:
大概建模赋材质测量质量。

楼主:
这个功能还没用过,自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g中可以先指定实体密度然后在分析中找到测量体,选质量就可以了

谢谢,听着感觉好像也还容易,CAD里面也有这个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