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纸标注问题

楼主(2021-02-24):
各位大神。如图所示,红框的是齿轮齿顶圆尺寸,为什么要加H11啊?H11不是配合公差带吗?这又不是轴或孔。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
没有标公差的话万一尺寸偏大就会啃齿了

网友:
没公差,齿顶隙怎么控制?

网友A:
概念错误 另外你对轴和孔的定义也不明了

网友:
基孔制与基轴制不是说只表示轴、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概念错误 另外你对轴和孔的定义也不明了

H不是基孔制吗

网友B:
齿顶圆也可以看做一个轴啊,话说为啥是大写H,轴不应该是小写字母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齿顶圆也可以看做一个轴啊,话说为啥是大写H,轴不应该是小写字母的吗

因为大小写很多时候就不区分了。

网友:
H11不是配合公差带。广义地说是轴类零件的外圆公差,具体到你的图纸,是齿顶圆的公差。

网友:
控制齿轮的齿顶圆,单个零件代表齿顶圆尺寸的偏差。

网友:
确实让人误解。

网友:
是啊基本的符号大小写还是要正确的吧,你一个外圆弄个H让人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