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关于机械制图方面的问题

楼主(2021-02-24):
在机械制图中,比如我设计了一个东西,制图中形状公差和位置公差有国家标准吗,还是说根据自己的需求随意确定。因为是第一次自己设计,所以有很多的不懂。

网友:
谁使用这个东西谁就可以随意定,毕竟东西就是拿来用的,如果没有使用经验就按国家标准

网友A:
楼主原先做什么的,说出如此外行的话来

网友B:
推荐你一本书,叫《几何量公差与检测》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秦始皇时期就有车同轨、书同文,没标准不乱套了?

网友:
基本上是由设计者也就是LZ按使用要求根据国家标准来给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你一本书,叫《几何量公差与检测》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秦始皇时期就有车同轨、书同文,没标准不乱套了 ...

有没有电子版呀

网友:
有标准用标准,没标准靠标准,最好做到有理有据,不要想当然

网友C:
可以啊,只要你设计的东西不是什么装配件之类的,存在很多配合。像自己用的治具夹具什么的,按自己需求来呗。像涉及到标准件的装配,也还是按标准来,孔和键槽之类的。

网友:
可以下在机械设计手册电子版,里面有公差标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一定按国标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只要你设计的东西不是什么装配件之类的,存在很多配合。像自己用的治具夹具什么的,按自己需求来呗 ...

我弄的是管螺纹相似的东西,只是螺纹变成了梯形螺纹。用于地质钻杆。梯形螺纹的公差查到了,但是形状公差和位置公差没法确定。

网友D:
看使用的实际情况,尽量按照国家标准的要求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原先做什么的,说出如此外行的话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使用的实际情况,尽量按照国家标准的要求来作

我想问的是数值有标准吗,标注的位置没有限制吧

网友:
你是转行的吗

网友:
有标准,不按标准,你会把自己搞得很累的,后期维保,成本高,效率低

网友:
重要的尺寸要求都可以查表的,你大学的时候没学过互换性?公差标注也要看你的供应商的机加能力和成本综合考虑,也可以经验

网友:
你大学学过《公差与测量》这门课了吗?毕业后把所学知识全还给老师了吧。

公差肯定不能随便给,先确定加工制造等级是几级?再确定偏差类型。
先把专业基础知识补一补。

网友: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定,所以,设计方面的话,对形位公差的理解要求也很高的

网友:
不要怀疑公差标准,发展的几百年的东西不要轻易否定

网友:
建议你先从两个最基础的国家标准开始

GB 1800
GB 1804

网友E:
真不知道现在的学校在教什么?

网友:
第一次你就先按照标准来,后边就省略掉小数点后面的第三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弄的是管螺纹相似的东西,只是螺纹变成了梯形螺纹。用于地质钻杆。梯形螺纹的公差查到了,但是形状公差 ...

我是做钻井工具设计的,钻井工具上常用的带锥度的梯形螺纹一般都是非标的梯形螺纹,大部分是偏梯形螺纹。
最好找到成型刀具,自己设计的非标牙型加工完了很容易粘扣。
如果量比较大,最好做扣规和光规。一般台肩面标平面度和垂直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不知道现在的学校在教什么?

我知道基础,但是这是我自己第一次独立完成,而且我们公司是找公司加工我无法确定可以弄到多少加工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做钻井工具设计的,钻井工具上常用的带锥度的梯形螺纹一般都是非标的梯形螺纹,大部分是偏梯形螺纹。 ...

我现在还只是实习生,因为公司第一次做这方面,我是第一个人,加工也不是我们公司加工是找其他公司加工,我们这里只提供图纸,但是我不知道加工公司能加工到多大精度,好多未知。很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