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产品设计为可控制摩擦力(扭矩/张力比)。 在扭紧力矩要求严格的地方

楼主(2021-02-24):
乐泰胶说明书中有这个说明:“本产品设计为可控制摩擦力(扭矩/张力比)。 在扭紧力矩要求严格的地方, 可确定此比例。”——请教大侠,这句说的什么意思。厂家销售说:标准条款,不要管它。

网友:
问错人了,跟我一样,是个外行

网友:
应该是粘接后可以保证多大力矩不被拧开。

网友:
在扭紧力矩要求严格的地方, 可确定此比例

应该是要求严格的地方,可以要求厂商,厂商进行非标比例定制吧。

网友:
一般这种语句不通的,大概率都是外语翻译过来的。

网友:
标准条款是不是就是免责条款。

楼主:
问道了公司的技术,回复说新的说明书没有“本产品设计为可控制摩擦力(扭矩/张力比)。 在扭紧力矩要求严格的地方, 可确定此比例。”这句话了,并给了如下定性的解释。
螺栓螺母紧固后,如果不用胶黏剂,30%是金属螺纹的接触,70%是空隙,哪怕你拧的很死,但是表面是有凹凸的纹理的,胶水填充的就是那70%。螺栓的紧固靠的是螺栓的张力,我们提供上紧扭矩最后就是转换成螺栓张力,但是在转换的过程中需要克服螺纹间的摩擦,所以如果有润滑的材料在里面,上紧扭矩转换成螺栓张力的比例就越高,而且每个螺栓的张力值也约接近。在松脱的过程中,螺栓张力的消失需要克服螺纹间的摩擦力,而有了胶水,他不但要克服金属摩擦力,还要克服胶水的剪切强度。

楼主:
假定螺纹部分的旋转线速度dv=0.01m/s,螺纹中径469.8mm,螺距8,螺旋升角为0.31°;圈数15,螺线长度11807mm.齿面结合宽度按5mm.结合面积A=0.059m^2. 按25°C粘度η=8Pa.s,两面间间隙按dx =0.01mm;因胶的粘度产生的旋转阻力F和扭矩M
F/A=ηdv/dx    F/0.059=8*0.01/10^-5  F=472(N)  M=472*0.4698=222(Nm);其它条件不变,当dx =0.005mm时M=444(Nm)。
------单看胶的粘度8000mPa.s,产生的阻力矩不大。

楼主:
乐泰胶说明书中有这个说明:“本产品设计为可控制摩擦力(扭矩/张力比)。 在扭紧力矩要求严格的地方, 可确定此比例。”——这句话可能是说加胶后摩擦系数变化范围变小了,扭矩和轴向力的对应的一致性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