钨钢滚花

楼主(2021-02-24):
各位大佬,现在有一个直径2mm的钨钢棒子,表面要做成如图的滚花,该怎么加工啊?请高手求指导.

网友:
钨钢这么硬的东西还要滚花啊

网友:
用蚀刻的方式做,应该是最便宜的。

网友:
钨钢的硬度比滚花轮的硬度高,滚花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
钨钢这个硬度太高了吧,很难啊

网友:
你这是要定做道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