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标注

楼主(2021-02-24):
导柱的带法兰的衬套的安装孔,公差怎么给,是否要间隙配合还是过盈配合?

网友:
导柱上的零件要自动,自然要用间隙配合,同时导柱的圆柱度也要提出要求。

网友:
不需要过盈吧,比衬套大两个丝就行,太大了不行

网友:
模具产品一般都标准化了,找JB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