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v/50Hz是单相还是3相电源?

楼主(2021-02-24):
哪位社友知道这个电源参数对吗?我们的客户是铁路行业,我们给铁路机车上做配套,客户提供了这种电源参数,销售下午发给我们的。一般的,220v/50Hz是单相电源,而这个明确给出了‘’3相‘’。

网友A:
电机本来就是三相的

网友(点评):
也有单相的,何况还有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本来就是三相的

三相有没有230V电压?如有,哪个行业有应用?一般情况下,三相四线制,两相相线之间不是单相220吗?

网友:
那就买220的三相电机呀

网友:
  很多日本品牌的伺服电机都是三相220VAC

网友:
220标准上下20,还是220啊

网友B:
搞个变压器  要多少我给你调多少

网友:
查看电源型号对应的参数,如果是3*230V那就是了,没有对不对吧,国内一般是3*380的,应该是国外的或者为了对应某一元件电压(考虑互换性)而选用的吧,各个元件电压和频率匹配就可以的

网友:
日系电机很多都是3相220V,以前被坑过一次,增加了个变压器比电机还贵

网友:
这个电源参数没毛病,而且电机是日本的。

网友C:
大姐呀,大姐,这个是很基本的知识呀,您老既然玩过PLC,labview,怎么这些基本的问题弄不明白呢,所以我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230V是电压,50HZ是频率,它们跟几相没有任何毛的关系,你要是想让他做成8相,那么也可以是8相的230V/50HZ电源;
你既然不识相,那么估计也不懂毛线,这里说3相230V,一般这种都是电机使用三角形的接法,对应的电源端线电压就是230V。 相电压为127V;不过电机端是没有中性线的,电机端的相电压等于线电压230V;
国内的电压一般都是火线对中性线为220V,称之为相电压220V,线电压为相相之间大概380v;分为3相4线制或3相5线制;
举个例子小日本的供电一般相电压有100V和200V两种,他们的3相200V是2火1中1地,相位差180,所以相电压100V,线电压是200v,是2倍关系
  若是3相,3根火线,火线之间是120度相位差,那么就是根号3的关系了,所谓的3相230V,3相380v,都是这个关系,线电压和相电压是根号3的关系;
   所以说大姐您的基础很不牢,这些知识不是你看几本书就能记住的了,需要长期实践才能消化和理解;另外电气知识更新换代比机械快,使用传统的CAD绘制原理图已经过时,现在不会EPLAN都不好出去说干过电气;
   还是希望大姐这个段位了,继续扎根机械,把机械弄精弄透,成为国之专家利器,电气实非你所长; 另外labview,c#等知识,牵扯到软件知识,操作框架,估计一些基本概念,你不消化个3年5载,你都不知道门在哪里;
   其实机械方面像大姐您这个段位的,应该可以做的更好,君不见隔壁论坛柯工,以一己之力,弘扬非标文化,另外最近他的速成宝典番外篇即将面世,这是一本写机器人机构的设计,区别于传统的机器人编程书籍,这正是非标机械工程师需要的,我认为你这个段位的选手,在机械方面应该不比柯工弱吧
    实话实说,非他意,有冒犯之处,请见谅海涵; 期待着您和我们分享机械经验相关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姐呀,大姐,这个是很基本的知识呀,您老既然玩过PLC,labview,怎么这些基本的问题弄不明白呢,所以我说 ...

想去看看,哪个论坛啊,大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姐呀,大姐,这个是很基本的知识呀,您老既然玩过PLC,labview,怎么这些基本的问题弄不明白呢,所以我说 ...

嘿嘿,外行就是外行,你怎么办? 拿个奶瓶喂?不如让她找“度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姐呀,大姐,这个是很基本的知识呀,您老既然玩过PLC,labview,怎么这些基本的问题弄不明白呢,所以我说 ...

说的挺好,挺详细。

一句话解决战斗:三相230V,50Hz就是:3相380V,50Hz经过 隔离变压器 或者 变频器 出来的3相230V,50Hz。

不要看到230V,220V,就想到一火一零;不要看到三相就想到38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嘿嘿,外行就是外行,你怎么办? 拿个奶瓶喂?不如让她找“度娘”!

隔行如隔山,很正常的,
有多少人像阁下这样机电双修,无所不能,上知天文下晓地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变压器  要多少我给你调多少

如果有变压器那就啥问题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姐呀,大姐,这个是很基本的知识呀,您老既然玩过PLC,labview,怎么这些基本的问题弄不明白呢,所以我说 ...

解释的很详细,很清楚!非常感谢!这种3相,230v是不是发电机供电的比较多?工频没有3相,230v吧?

网友(点评):
没想到变压器。

网友:
电机三角形接法就能用220三相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姐呀,大姐,这个是很基本的知识呀,您老既然玩过PLC,labview,怎么这些基本的问题弄不明白呢,所以我说 ...

以前没有留意,仔细查了。日本供电分民用和工业用。频率分为东日本50HZ、西日本60Hz。

所以社友你这个描述是不全面的。

网友:
最好拿到电机的说明书,看一下就清楚了。如果电极本来三角接法,改成Y接法即可直接连接国内电网。
如果无法拿到说明书,准备一个3相380V转230V的变压器,到时肯定能够连接。

网友:
伺服电机其实大多是3相220V

楼主(2021-11-10):
引用 网友D:
嘿嘿,外行就是外行,你怎么办? 拿个奶瓶喂?不如让她找“度娘”!

其实,人性的恶就是恶心别人很容易,仅动两片嘴皮而已不费吹灰之力,除了嘲笑别人、恶心别人,给不出自己任何有价值的内容。你的恶心和嘲笑并没有阻挡我前进的步伐,每个人精力和时间有限,都有自己的短板,我不介意你恶心我的短板。

有些人,“恶心”别人的同时,能提供自己的价值,这种人我不仅敬重而且佩服!因为他产生了一定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