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开模

楼主(2021-02-24):
直径1.4,1.8,壁厚0.3,哪里能开模做这样无缝不锈钢管钢管,材质304) O- [9 n. R' |, }

网友:
家里有矿啊这是,直接买毛细管啊,医疗的针头就是这玩意,广东很多厂家在做

网友:
楼主是要这样的吧?VX13580700873

网友:
这个还要开模吗~~找一找有现成的买

网友:
无缝 不锈钢,这不是开模能解决的,量大找钢厂

网友:
精密钢管,可以了解下上上德盛不锈钢管

网友:
这种的管子一般都是由大拉小。

网友:
淘宝上买现成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