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米每秒的速度,模组宽度60和85运行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1-02-25):
2米每秒的速度,模组宽度60和85运行会有什么影响?请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A:
使用场合,负载?2M/S 直线电机,模组越宽稳定性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场合,负载?2M/S 直线电机,模组越宽稳定性越高

嗯,我也是这样认为的,除了稳定性外,使用寿命长,运行平稳,震动不明显,型材不容易变形,能想到的就这几点了

网友B:
越大越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也是这样认为的,除了稳定性外,使用寿命长,运行平稳,震动不明显,型材不容易变形,能想到的就这 ...

使用性能,成本,综合考量,这种标准件拿不准就让供应商帮忙选型,实测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大越稳定。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性能,成本,综合考量,这种标准件拿不准就让供应商帮忙选型,实测也没问题

好滴好滴

网友:
这速度不低了,惯量要着重考虑了。

网友:
宽度大,导轨跨度大点,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