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层ZnNi 3~6um A DISP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2-25):
涂层ZnNi  3~6um  A  DISP   是什么意思啊 ??   网上找不到~!- V1 w' N. H4 k" Z, B

网友:
这是属于化学工艺范畴了,表面喷涂Zn-Ni复合涂层,disp好像是一种杜邦材料,用于防腐防水。

网友:
你的产品是不是圆柱类的?我理解是不是指圆的尺寸上,单层厚度3-6微米,仅供参考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