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装配模型不能比例缩放吗?

楼主(2021-02-25):
今天试了几次,单个零件比例缩放没问题,现在对整个装配体进行比例缩放,那个命令就是灰色的用不了,也找不到像网上说的那个模具设计栏,只有模具工具栏还都是灰色的,有知道什么问题吗
有方法对装配体进行缩放吗,还是根本实现不了?

网友A:
装配体缩放的意义是什么,装配体就是为设计设备整体而存在的,请问设计什么样的设备需要缩放整个设备

网友B:
为什么要对三维模型进行缩放?缩放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C:
之前做方案搞出来一个套路,把装配体另存为一个零件,打开零件再缩放。当然这样缺点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体缩放的意义是什么,装配体就是为设计设备整体而存在的,请问设计什么样的设备需要缩放整个设备

是别人问我的一个问题,中间格式的一个装配体,他想整体放大十倍,一开始我以为可以,但是试了一下不行,也没找到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对三维模型进行缩放?缩放的目的是什么?

可能是现有模型整体偏小与他想要的不一样吧,然后想整体放大,是一个中间格式过来的文件,试了一下不行,如果不是中间格式的装配体也不可以,我也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做方案搞出来一个套路,把装配体另存为一个零件,打开零件再缩放。当然这样缺点很多。

单个零件是可以的,我也会搞,现在给的是一个装配体文件,没找到方法缩放

网友:
另存为零件再缩放

网友:
今天才知道SW中零件能成比例缩放

网友D:
你的版本低,我猜2015吧。
有好几个选项的,是按什么为基准缩放,是按重心还是按框中心。楼上各位都是高手,说的都是好办法。

网友E:
觉得装配体这个功能对于SW不太可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版本低,我猜2015吧。
有好几个选项的,是按什么为基准缩放,是按重心还是按框中心。楼上各位都是高手 ...

我的软件是201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觉得装配体这个功能对于SW不太可能啊。

嗯,好像是不可以的,单个零件可以,然后就想着装配体试一下,看百度有的说可以,照着试一下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