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臂关节减速机选型参数求教!

楼主(2021-02-25):
社友们好,有个关于减速器选型的问题向各位大佬请教,最近在研究5-10kg负载的六自由度机械臂,
关于减速器选型资料上的参数我弄不太明白,以下面帝人RV减速器和哈默纳克谐波减速器参数为例,
1)左边的额定转矩和右边的输入2000r/min的额定转矩有什么不同?是说RV没有转速限制而谐波有转速限制的意思吗?
2)我预估的关节负载力矩依次为230,230,100,20,10,5(N*M),选型时需要参考的是哪一栏参数?
3)我问过供应商,有的说5-10kg机械臂可以全部用谐波减速,有的说第一级必须用RV,十分不建议用谐波,请问谁的说法比较科学?

补充:
4)如下图,供应商回复我说,“一般选型不参考第一行的额定转矩,主要看第二项容许峰值转矩(即;容许额定力矩)和第4项;瞬间容许最大转矩(即:峰值转矩)”。
这四个转矩我傻傻分不清,还请大佬详细给我解释下,这四个都是什么转矩,该怎么参考,谢谢各位。

网友A:
个人理解:
1. 机器人一般重复定位精度要求很高,几个关节下来,累计误差会很大;然后还要考虑使用寿命。载荷小,可以用谐波减速机的;“有的说5-10kg机械臂可以全部用谐波减速”,这句话是对的;“有的说第一级必须用RV,十分不建议用谐波”说这话的也许是卖RV减速机的或者很崇拜RV减速机或者不了解谐波减速机的人吧?不差钱当然用RV减速机,最好全部用RV减速机;
2. 机器人一般都用伺服电机,伺服电机一般都是3000转/分钟,2000转可以理解成伺服电机正常工作过程中(即不是启动和停止的时间段)的扭矩。最大、最小扭矩肯定是在加速或减速或者遇到冲击载荷时,有加速度的时候,这时候扭矩肯定是最大的。
3. 我理解,不是科学不科学的问题,是怎样更能满足工况和用户要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1. 机器人一般重复定位精度要求很高,几个关节下来,累计误差会很大;然后还要考虑使用寿命。 ...

       所以这就到我第四点的问题了,如果以图中额定转矩这一项参数作为选型参考的话,意思就是所选的额定转矩必须大于我预估的负载力矩*(1+安全系数)?
       那这样的话第一级关节如果要满足230NM的负载要求,就得用CSG-40的了,这一个就得好几万吧,而同等情况满足要求的RV才要5000左右,从成本,寿命,体积各方面来说都不如,大佬确定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这就到我第四点的问题了,如果以图中额定转矩这一项参数作为选型参考的话,意思就是所选的额 ...

谁跟你说CSG-40要好几万?我用过80的才3000块左右,2800好像。好多年了,不记得具体价格了。谐波减速机比RV还贵怎么可能有市场?询一下价格再定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跟你说CSG-40要好几万?我用过80的才3000块左右,2800好像。好多年了,不记得具体价格了。谐波减速机比 ...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B:
这种5~10kg负载的,谐波完全可以啊!
http://www.cmiw.cn/thread-1024950-1-1.html  这是我之前设计过的5kg六轴协作机械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5~10kg负载的,谐波完全可以啊!
http://www.cmiw.cn/thread-1024950-1-1.html  这是我之前设计过的5k ...

大佬,能详细交流交流吗?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这就到我第四点的问题了,如果以图中额定转矩这一项参数作为选型参考的话,意思就是所选的额 ...

这个CSG-40好几万?逗我吗? 我都用过Harmonic减速器好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能详细交流交流吗?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吧

微信:James114956499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5~10kg负载的,谐波完全可以啊!
http://www.cmiw.cn/thread-1024950-1-1.html  这是我之前设计过的5k ...

全部用谐波,1轴2轴很容易损坏。谐波里的柔轮最容易坏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全部用谐波,1轴2轴很容易损坏。谐波里的柔轮最容易坏掉

呵呵... 如果这种5kg,10kg这种小负载的那么容易坏,现有的那么多家搞机械臂的、还有搞谐波减速器的都别玩了。说容易坏,肯定是设计、选型出了问题

网友(点评):
容易坏是相对的,分和谁比。用户要求设备能用三年就行,两者都能满足,一个三千,一个五千,你用哪个?价格一样的话,我肯定用更放心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如果这种5kg,10kg这种小负载的那么容易坏,现有的那么多家搞机械臂的、还有搞谐波减速器的都别 ...

呵呵,不知道有没有见过fanuc有款20kg以下的机器人第六轴用了准双曲面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如果这种5kg,10kg这种小负载的那么容易坏,现有的那么多家搞机械臂的、还有搞谐波减速器的都别 ...

那肯定的啊!所设计的能够满足设计指标所规定的寿命要求就行了,保证在期望寿命之类不出现大的问题。超过寿命之外的,管他呢!保证使用寿命的前提下,性价比还是重点要考虑的

网友:
又学到了,涨知识了

网友:
我司是哈默纳科和纳博特斯克一级代理。

网友:
额定转矩是在额定转速和额定功率时的转矩,但是,你机器工作工况不一定就是这个额定转矩工况,只要你的最大转矩小于容许转矩,并有一定的裕度,转速也满足要求就可以。

网友:
一般机器人J1J2都是用RV减速机。。当然另类如Fanuc的M10iD系列的部分机型用了齿轮齿圈。不是松就是紧搞死人。

网友D:
厉害了,机械臂本体是铸造的??

网友:
|福兰卡叔叔发表于 03-01 09:28厉害了,机械臂本体是铸造的??
大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机械臂本体是铸造的??

弧焊行业几乎都是铸造,小型的协作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2021-04-01):
楼主你每一轴的力矩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分享下呗

网友:
您好,我是北京裕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精密行星,谐波减速机等,我可以把公司资料给您看一下,做个参考,或者我让技术跟您联系来帮您解释一下,方便的话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或者您加一下我的微信,19903158807,王女士。

网友(2021-09-23):
我目前做了一款负载大于50kg的机器人,结构还需要优化,rv和谐波区别在哪里?刚度!对于几十公斤的的负载,二轴和三轴如果采用谐波减速机,就算谐波减速机能承受很大的弯矩,但很难保证末端的精度和整机的刚度(也有人说刚性)--谐波减速机的柔轮和刚轮之间的啮合变形量大,很容易导致柔轮损坏。5~10KG可以采用谐波减速机,为了高速和精度,10kg的机器人二轴和一轴会采用rv,具体是否能采用,需要经过计算,根据转速和负载的重量,求出减速机实际参数和寿命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2021-11-11):
我可以告诉你详细选型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