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该齿轮的齿根齿顶圆如何计算

楼主(2021-02-25):
齿轮是内齿轮
齿数 23
模数 1.058
分度圆 24.34
变位系数 -0.022
求教

网友:
外行请教,一般变位齿轮用在齿数小于17的情况下,您这件吃轮齿数是23为什么还要变位呢

网友:
帮你顶上去,你这找供应平台咨询下

网友:
你的m数为什么这么非标,图呢?

网友:
你这个模数就离谱!

网友:
还有这样的模数,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