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缸选型

楼主(2021-02-25):
各位又没有精度较高的电缸推荐。
要求:主要是压力要准,压力范围100N---1000N,公差+/-5N。行程100MM,重复精度+/-0.02,速度120MM/S。
可设定二段行程,二段行程要求5---20mm/S.还需要配套的控制程序。

网友:
您的联系方式?

楼主:
stone.chen@deltaww.com

网友A:
电子压机都能满足你的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压机都能满足你的要求的

市面上的也用过不少,压力不能精确满足。我需要用压力控制位置,压力到了设定值,位置也要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市面上的也用过不少,压力不能精确满足。我需要用压力控制位置,压力到了设定值,位置也要到。

你这个做法是不合理的
压力装配时,除非是有外部限制才能满足你这个要求,否则不可能压力和位移控制同步到达的,因为工件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肯定会存在微小的差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做法是不合理的
压力装配时,除非是有外部限制才能满足你这个要求,否则不可能压力和位移控制同步 ...

当然会有一个公差范围。压力+/-5N.行程+/-0.03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市面上的也用过不少,压力不能精确满足。我需要用压力控制位置,压力到了设定值,位置也要到。

你这个要求不合理,不可能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就好像伺服电机的扭矩模式和位置模式是无法同时兼顾,最多也就是扭矩模式下限制行程,或者位置模式下限制最大扭矩,一个道理(话说电缸的核心不就是伺服电机吗)。你说的“用压力控制位置,压力到了设定值,位置也要到”这做不做得到取决于工件不是电缸。

网友C:
楼主是否确定电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要求不合理,不可能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就好像伺服电机的扭矩模式和位置模式是无法同时兼顾,最多也 ...

我把工作流程梳理一下。比如参数设定为。压力300N+/-5N.到位行程100mm+/-0.02。一段速度150mm/S.二段速度5mm/S.
动作流程。启动电缸,一段速快速下压, 下压到98mm处(此时已接触到产品),切换到二段速度一直下压同时检测压力,当压力检测到300N时停止下压,保压1S同时检测电缸位置,如同时满足压力及到位行程,判为OK。任何一个参数没有做到判为N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工作流程梳理一下。比如参数设定为。压力300N+/-5N.到位行程100mm+/-0.02。一段速度150mm/S.二段速度 ...

这个逻辑没什么问题,但是主要输出是压力,位移相对来说是一个范围变化量,肯定有一个主从关系,而且一般都会有外部传感器检测位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否确定电缸了?

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电缸。

网友D:
楼主坐标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坐标哪里?

苏州吴江

网友E:
看楼主的邮箱,是台达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的邮箱,是台达的吧!

是的

网友(2022-09-20):
东莞大昇机械有限公司,电缸,伺服电缸压力机,18618335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