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摆式剪板机产生分层一样的凸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2-25):
液压摆式剪板机,可以剪8个厚,新刀片!板厚3MM,低碳钢板刀口间隙0.2到0.4都是这个样子,整条刀口都是这个样子,会产生图样的分层凸台,凸台朝下!用手摸铁板上下表面,尚可!时间用久了,剪板机台面和地上会许多掉细针样的细小的铁丝!(剪3MM以上的铁板也是这个样子,薄板没有剪过过)
换一副新刀还是这个样子!
之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现在怀疑:1上刀的角度有问题
2支撑上刀架摆动的轴承间隙大
3机身变形
有哪位社友知道或者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以前在钢厂上班,调过剪板机,一般调整间隙都能解决。

网友:
这个像是啃出来的,不像剪出来的。换闸式的肯定会好很多。

网友:
调整间隙

网友:
间隙过大

楼主:
谢谢大伙帮忙答疑解惑,间隙一般放0.05~0.1*板厚!但根据相关文献:剪刃间隙与钢板厚度关系非常重要,直接决定了钢板的边部质量好坏。当剪刃间隙恰当时,上下剪刃在钢板内部产生的上下裂纹正好会合,从而能获得较好的边部质量;当剪刃间隙过大时, 剪切钢板边部塌边严重, 同时由于上下剪刃产生的扩展裂纹没有重合, 边部靠底段将出现不规则接瘤,毛刺严重;当剪刃间隙过小时,由于上下剪刃产生的扩展裂纹没有重合,剪切钢板边部会出现二次剪切现象, 即有两个切断面产生,且两个剪切面之间有不规则的凹陷。
当剪刃间隙的平行度出现偏差时,上下剪刃的间隙沿剪刃长度方向不一致,势必有的部分与程序或操作台设定的理论间隙值出现偏差, 将会使得剪刃剪切钢板时, 同一刀里各段的剪切边部质量不一样,间隙大的部分底部毛刺大量产生,还有结瘤,间隙小的部分不同刀之间的接口则可能出现接痕, 更严重的是后一刀在接口处的再次剪切,产生大量“牙签”毛刺.
貌似间隙小了,和平行度偏差大了!关于具体产生的原因,明天继续详查!

网友:
刀口钝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