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新配的电脑怎么设置

楼主(2021-02-26):
公司做环保设备的 项目很大的那种 动不动占一两个铁皮房那么大 设计很耗电脑 昨天赔了一台联想的工作站 配置如图片 昨天设置了一下solidworks软件 还是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打开关闭还是很慢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电脑硬件上需要哪些设置会更好

网友:
多核没什么意义,大内存大显卡才是上策。
设备管理器看不出配置高低

网友A:
这电脑我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脑我买不起

我也买不起 公司配的

网友:
现在处理器至少i7,内存至少16G。

网友:
这配置绝对可以了,这还慢我们的电脑就是龟速了,软件打开太慢少配置点插件,确认好的零件轻量化

楼主:
打开保存文件时又很慢怎么搞呢

网友:
手机头条上看的一个视频可以看看
SolidWorks使用技巧100-3如何开启多核CPU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