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向各位请教,两个薄板固定方式设计

楼主(2021-02-26):
    各位坛友好,近来有个设计需要将两个压铸铝薄板(单个板厚2mm)上下固定,因为两个薄板中间有配件安装,同时有防水要求,故不能开孔,我想到用卡扣固定(之前在哪看到过类似设计,但是找不到了),我自己粗略画了一下,不知这样的设计能否可以?目前还在设计阶段,希望大家能给些意见
或者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也可以交流

上下两个薄壁板,压铸铝,内腔凹陷,内部装电路板
中心可以设计螺纹固定M2的 (压铸铝预留小孔,然后机械加工攻丝),边上四周怕翘起,设计了一个卡扣,不锈钢材质的,插进去,不拆了固定作用
卡扣尺寸如图

压铸铝凹槽尺寸

希望大家能给些意见,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这个是川崎六轴工业机器人的IP67防护结构,供你参考
可以锁螺丝固定,但是螺丝和内部模腔之间要有密封圈隔开(黑色的一圈就是密封圈)
你说的防水,是什么防护等级需要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川崎六轴工业机器人的IP67防护结构,供你参考
可以锁螺丝固定,但是螺丝和内部模腔之间要有密封圈隔 ...

他就2mm板厚,开不了密封槽的

网友:
加个密封垫或者打胶

网友:
如果后期不打算拆开的话
可以考虑用防水胶固定

网友B:
建议可以薄板单内面加工个深0.8mm的槽,嵌进去1mm厚的硅胶密封垫,再用你的卡扣压紧,达到防水密封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可以薄板单内面加工个深0.8mm的槽,嵌进去1mm厚的硅胶密封垫,再用你的卡扣压紧,达到防水密封的目的.

哈 感谢感谢,我就是想问问那个卡扣能不能行?不用螺丝固定,两个薄板有配合槽 打胶就行 不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川崎六轴工业机器人的IP67防护结构,供你参考
可以锁螺丝固定,但是螺丝和内部模腔之间要有密封圈隔 ...

是IP66的 要求,两个板设计有凹槽,我打胶密封,就是用不了螺丝固定,怕压铸件会翘边,想机械固定下,不能穿螺钉,想用个卡扣固定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可以薄板单内面加工个深0.8mm的槽,嵌进去1mm厚的硅胶密封垫,再用你的卡扣压紧,达到防水密封的目的.

谢谢您的建议  您觉得那种结构胶 高楼涂窗户边玻璃的那个黑胶能否替代那个硅胶垫,
还有就是那个卡扣设计是否能达到要求? 我自己瞎想的没实践过,能够给个建议?

楼主:
压铸铝 板厚2.1 内有凹陷加强筋,这么薄 铸造出来会不会翘边? 不平?

网友C:
跟手机屏幕一样,胶封!

网友(点评):
手机的结构整体还是通过卡扣加螺钉的形式,不是光用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手机屏幕一样,胶封!

那就是说 不用那个卡扣就行了么   里面的电路板是加热的
启动后会有60-70℃的温度,而且这个是装在户外的 高压电支架上面的  使用条件比较恶劣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 不用那个卡扣就行了么   里面的电路板是加热的
启动后会有60-70℃的温度,而且这个是装在户 ...

耐高温结构胶、导热结构胶都有的,60度不算高。
曾经见过老外用胶水把加热炉内的轴流风机轴承粘在轴上用了一个月,因为轴磨损了,临时用,不推荐哦!
也可以试试打完胶后铆接,胶水固化后铆接口也可以防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  您觉得那种结构胶 高楼涂窗户边玻璃的那个黑胶能否替代那个硅胶垫,
还有就是那个卡扣设 ...

你说的那个黑色胶我感觉可能有些问题,黑胶应该是硅酮结构胶,靠它的强粘接性达到密封,一般是用在静态机构密封,而你的结构是做挤压密封。你那个胶填充压实后它会自己固化,你的两个薄板之间可能持续产生相对滑动,再与空气水一接触,可能会出现缝隙(当然这个胶也有抗位移功能,具体就要看你的使用环境了,你的两块薄板有相互约束不会发生大的相对位移应该是没问题的),一旦出现缝隙,你的黑胶已经形成两个薄板间缝隙的形状,它不能被挤压的,密封性能应该就差了。……这是我的理解,具体我没有用过那个胶,你可以参考下。
至于卡扣结构,我昨天也考虑过了,感觉起来没问题,可以验证下。如果有问题,你不能在板上打孔,但是你可以铣面铣槽,用夹块,螺钉锁在外面夹块上压紧也行,就是看你空间和外观要求了

网友D:
1、是否考虑过直接使用汽车卡簧、夹片类的弹性件夹紧

汽车挂钩插卡夹片摇把车锁卡簧中控面板卡扣螺丝垫片铁卡子

汽车挂钩插卡夹片摇把车锁卡簧中控面板卡扣螺丝垫片铁卡子

2、70度温度不算高,可以找找密封材料的供应商,尝试直接增大粘合面积,不用机械固定,直接粘上,只要粘贴面积够大没啥粘不住的,2mm厚的铝板,胶黏剂强度高于本身材料很正常。

网友E:
卡扣可以用,但你设计的卡扣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那个黑色胶我感觉可能有些问题,黑胶应该是硅酮结构胶,靠它的强粘接性达到密封,一般是用在静态机 ...

谢谢您的解答,确实相对滑动不大,上面的薄板相当与一个瓶子盖,盖在下面的薄板上,盖子不受机械外力,但我总怕盖子在户外晒时间长了 胶老化了,盖子会掉了,因为维修一次成本高,因为不想打孔,要防水,所以研究出来这个卡扣,您看那个图,这是个圆形的结构,中间是螺丝固定的,三个边因为内部有电路板,又要防水,所以设计了这个卡扣,固定一下,当然没做过压铸件,怕加工出来会三边会翘起来,不平,到时候胶会受拉力,所以想着这个卡扣,没有可借鉴的 ,凭空想的卡扣,怕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扣可以用,但你设计的卡扣不合适。

您有什么好想法么 这个卡扣是我凭空想的 ,因为结构太薄了 能否给个草图什么的  请教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是否考虑过直接使用汽车卡簧、夹片类的弹性件夹紧
2、70度温度不算高,可以找找密封材料的供应商,尝试 ...

谢谢您的解答,汽车这类卡簧我有看过,无奈体积太大,而且我这个装户外,风吹日晒相必也会生锈,但是卡簧类材质一般都是钢制,有的还是猛钢带火,这样才有弹性,我这不太适用,故退一步用的304板,利用板厚立面承载力,一次性的,压进去就不拆了  拆的时候需进行破坏,虽说不锈钢304板弹性不好,但是一点形变量估计应该行

我以前做产品被胶水坑过不浅,而且对胶研究不深,我单位有个从老外引进的传感器装配实验室,老外产品特别喜欢用胶水,看了看工艺要求,不同规格型号胶水分别用在不同位置,赋予不同功能,而且涂在什么表面使用什么催化剂前期处理,都很有讲究,胶水这个东西学问太大了

国内胶水行业接触不深,但我认为肯定有好用的,我们这一般用的都是乐泰的多,也是因为资料详细,性能稳定,选也好选,还有原因就是从老外引进时候用的啥胶,现在就用啥胶,谁也没想着去替换,都不愿担责任。

网友:
打孔处可以用密封圈密封,卡的话很难提供稳定可靠的压力。

网友:
如果不拆,外圈加铆合固定

网友:
比较恶劣的话用螺钉螺栓比较保险吧,
感觉不会影响防水功能啊

网友F:
多用几个类似下图这种多好啊,总感觉楼主自己设计的那个卡扣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用几个类似下图这种多好啊,总感觉楼主自己设计的那个卡扣怪怪的。

谢谢哈,看了这么多朋友写的,还是试试胶水的功效,粘接强度应该能够胜任,辅助螺丝固定,您这个件我有哈哈,可以粘接后使用这样的夹子固定,待胶水固话后取下

网友:
或许可以参考一下手机后盖

网友:
没看懂为啥不能用螺丝固定,而且别人用了螺丝的,螺丝少了或者间距不合理都有可能密封效果不好。

网友:
要防水?还不加密封垫,怎么防,一个卡扣我看是防不住

网友:
平面密封做在里面,螺钉在外面,对密封一点影响都没有,为啥不用螺钉,维护也方便。硅胶材质密封垫,市场上到处都可以买。

网友G:
如果楼主想用卡扣,卡扣尽量选用成熟的标准件,自己设计的一方面需要开模成本高,小东西量不大划不来。二配合可靠性存在问题。
可以考虑打胶和螺丝的方式结合。2mm厚可以攻丝的M2或M3都可以,为保证密封,紧固螺丝可以搭配螺纹胶,密封不会有问题。
我们做的电控壳体也是压铸件,防护等级IP67,耐候-40——105,还要满足抗震性,有些情况下还必须搭配胶水使用,选好胶水满足你说的上面几个要求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铸铝 板厚2.1 内有凹陷加强筋,这么薄 铸造出来会不会翘边? 不平?

2mm厚不算薄,搭配筋位合理,曲翘好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楼主想用卡扣,卡扣尽量选用成熟的标准件,自己设计的一方面需要开模成本高,小东西量不大划不来。二配 ...

谢谢您的解答, 我已经放弃采用卡扣设计了,本打算连导热 使用704那种导热硅橡胶的,最近查了个乐泰胶,平面密封使用的 不知道行不行

不知这个胶行不行 但感觉 这个胶使用时也得有螺丝固定后,在涂这个胶密封固定

网友:
楼主选的扣不太合适,要选用搭扣,就是工具箱通常使用的那种。稍微改变一下结构

网上搜的图

网上搜的图

网友:
这个密封圈的安装方式设计是关键,需要注意。

网友(2024-02-21):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