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夹起下面这个设备用什么方法实现好

楼主(2021-02-26):
要求、1、夹起的设备5kg,2、这个夹具是要拿开的,3、便于人操作携带。动作是夹起设备、移动一定的距离、放置平台上、取下设备。

网友:
这如果只是移动位置,做个类似钩子勾起移动不知怎么

网友:
做夹具能精准夹住你说的设备,然后来一个两轴的桁架,平移和上下。设备放平台上给搞个定位

网友:
只是平移的话,太多方式了,而且是比较成熟的技术了

网友:
导轨 滑块 气缸

网友:
气动夹爪配移动滑轨。

网友:
都起来,我是搬砖的,我有专用工具,你懂得

网友:
哪个面是可以夹持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