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收缩变形

楼主(2021-02-26):
有个样件,在内花键上开槽,加工时不管先是拉花键后铣槽,还是先铣槽后拉花键,通规都无法通过,材质45#,调质处理,各位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图中没看到内花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没看到内花键

内花键单边开通槽

网友:
调制后回火去应力,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开完槽,肯定通规不过啊

网友B:
铸铁件有没有时效处理先放一边。我就根据我以前同类产品的工艺说点,多条思路。1、先铣槽后拉花键,我觉得应该是有了缺口后拉花键会涨开,拉完后回收缩 ,所以这个工艺下能否尝试拉槽后塞入赛片到槽内,然后螺栓紧固加紧再去拉花键。2.先拉花键再劈槽,我觉得工艺上不太对。个人见解。

网友:
毛坯先铣槽,加槽宽垫片,压紧后拉花键槽,去除垫片后,试试看花键槽是否变形。

网友:
调整到位后锁死?

网友:
同意6楼说法,或者你开槽,然后人工时效,时效后加槽宽垫片,然后进行后续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铸铁件有没有时效处理先放一边。我就根据我以前同类产品的工艺说点,多条思路。1、先铣槽后拉花键,我觉得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