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忙看看怎么把锻铁机的飞轮拆下来

楼主(2021-02-26):
整个飞轮都要取下来,还有中间的那根轴也要取下来,里面有两个键。现在锁了个铁块,然后中间用千斤顶顶,可是顶不出来,请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
就这么发帖,能看懂的估计只有大神和造这个机器的人了。反正我没看懂。

网友:
建议看看结构图搞准了再拆,否则容易拆坏

网友A:
这玩意人家装的时候估计是 冰冻冷缩轴 装上去的,你这样把它拉出来它也就废了。

网友:
没看出,那里锁了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人家装的时候估计是 冰冻冷缩轴 装上去的,你这样把它拉出来它也就废了。

我想问,lz为何要拆

网友:
加热一边顶一边大锤敲吧。

网友:
厉害了,用液压缸去顶!

网友:
猜测设备厂热装的,用烘枪  先热外圈,再热内圈,最好同时对称加热,没有个1-2小时的加热估计下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