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上料问题

楼主(2021-02-26):
论坛老师们有没有比较好O型圈上料机构。
O型圈外径60mm  小圈直径2mm。硅胶制品 很软。

振动盘实现不了。

网友A:
不说供料速度就谈分料方式???

看见这种难搞的物料,我第一个思路就是倍速输送。

一坨子丢进去,到后面,不得不一个挨一个。

硬质物料,分料线会长点。你这种软质的,可以弯来弯去的,不占多少地方。

网友:
问下做柔性振动盘的可以搞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说供料速度就谈分料方式???

看见这种难搞的物料,我第一个思路就是倍速输送。

哥,您是否方便再仔细点说说?我听了一头雾水。

网友:
一根棒子,下面做个落料槽   厚度比O型圈厚一点  一个一个往外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您是否方便再仔细点说说?我听了一头雾水。

搞机械设计的你,还是没说“供料速度”这个设计初期就应该考虑的基本数据。。。

我说的啥方案?

很简单。

你随便抓一把圈圈,双掌搓啊搓啊的,就会看见原理和方案了。

机械,只是,不像双掌,周围都掉,只会"向前掉"。

网友:
传送带送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网友:
首先来料应该规整一下,不然会缠绕在一起,规整之后再进行分料就比较好分

网友:
穿进轴里面去,或则一根螺杆 很好实现

网友(2021-05-26):
您这边有方案了吗,我遇到个更大的软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