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同步轮工程图知道齿形齿数就可以了吗

楼主(2021-02-26):
为什么工程图上还要标出P.D和O.D啊,网上搜好像是节径外径的意思

网友:
齿形和齿数就行,比如S5M,30齿。米思米或者恰合达都有公司标准,也可以按他们标准标。

楼主:
|johnneyyu发表于 02-26 13:00齿形和齿数就行,比如S5M,30齿。米思米或者恰合达都有公司标准,也可以按他们标准标。
好的好的,谢谢。
一毕业就进了甲方公司,网上找不到没法证明想法就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
一毕业就进了甲方公司,网上找不到没法证明想法就头疼

同步轮一般不需要了工程图,都是标准件,买来就能用。找找米思米同款

网友:
网上到处都是同步带轮的图纸,刚开始学出图,严格要求自己,

网友:
可以的,有这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