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管夹具设计求助

楼主(2021-02-26):
基本情况如下:如图所示:
1.测试软管材质  硅胶,硬度70A左右,外径2.5mm,内径1.0mm,现在测试时需要用夹具完全夹住软管,使空气不能泄露进行密封试验;
2.目前用图示规格51mm的燕尾夹进行夹软管测试,因为同样规格的燕尾夹夹持力不一样,夹持力大的燕尾夹可以夹住,但现在想寻找一个设备替代燕尾夹(因为每天测试几千套,工人用燕尾夹不可行),目前用了夹管阀(如图)测试不可行,存在夹持力不够,持续使用表面温度太高,不安全。

求助内容:
1.有没有比较小的、技术已经可靠的自动化设备(比如夹管阀类的)可以实现自动夹紧软管(人工上料,自动夹紧)(通过自己设计工装,用气缸实现这是最后的想法)
2.燕尾夹张开到2mm时的夹持力怎么能测出具体数据?

如果有使用过的大侠,希望告知,感谢!

软管

软管

燕尾夹

燕尾夹

夹管阀

夹管阀

网友:
可以用类似带开关的气管接头

网友A:
这是一个很小的工装了,类似夹管阀做一个不就行了。夹管阀是电磁铁驱动的,长期通电是会发热的,用气缸代替就行了。不明白楼主的难点在哪?

网友:
可以用微型气动手指

网友:
进气口在哪?测试密封处哪里?标识清楚,可以解决

网友:
帮着找了一下,还真没有类似的产品,确实是太简单了,没人做,做了没人买的东西。建议:淘宝找一家卖手指气缸(平行手指型)的,跟他说一下需求,要求0.8Mp下力量比大号燕尾夹大一点(这个要求很低了,试验用小型杂牌气缸就行),然后回来画两个夹持块,连3D打印(ABS高填充)的强度都够用,工业品可以CNC两个尼龙或者POM塑料的,然后配个调压阀,多大加持力调几次试验下就行了,别想着测燕尾夹加持力了,不好测,测了数据也不好用。

网友:
管子插进孔里面,物料检测元件检测后气缸推动尼龙块夹紧,孔比手指小即可,PLC设定时间后自动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很小的工装了,类似夹管阀做一个不就行了。夹管阀是电磁铁驱动的,长期通电是会发热的,用气缸代替 ...

测试时产品的最后环节,受限于产品测试前已经进行缠绕等操作,位置、时间节拍等都受限,想找一个成熟的产品使用,用气缸是最后的考虑

网友:
7#的思路气动变手动也不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时产品的最后环节,受限于产品测试前已经进行缠绕等操作,位置、时间节拍等都受限,想找一个成熟的产 ...

没有比气缸更简单得了吧

网友:
某宝上找点滴调节阀,有两种。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气路中增加一个开关进行控制呢?

网友:
一个气缸就行

网友:
这种不太好设计,最好前段分析一下产品的结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