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分料

楼主(2021-02-26):
各位道友:
      有一堆塑料膜(片料),由升降台供料,吸盘吸取。经常出现同时取多个的情况。
     大概原因 1,静电较强    2,料件之间形成真空
     平形吸盘+毛刷分料,效果不好。
     可有什么好的分料方法。

网友:
薄膜多厚?尺寸多大?几个吸盘?最好放一张现在吸盘和薄膜的的照片。

如果现有吸盘是标准的黑色或白色平底吸盘,必须先解决分张。

网友:
物料侧加装除静电离子风咀试试。

网友A:
吸盘用气缸连接,吸起时弯曲膜片,再抖动几下,侧边加吹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盘用气缸连接,吸起时弯曲膜片,再抖动几下,侧边加吹气。

怎么弯曲呀

网友(点评):
假设有3个吸盘。中间的先不动,两头的吸盘先上升,物料就会弯曲,下一张就不易粘连。很常用的做法。

网友:
使劲儿压着使劲儿吹。。。

网友:
辊轮分料怎么样,像打印机那样

网友:
这个分张比较困难

网友:
吸到一个与吸到两个到真空数值有变化吗?见比较多用在储料那一块加一个弹性卡料的结构,然后真空吸盘设计比较重要,最后实在没办法只能用机构单独把料分出来再去抓取,比较薄的话走载带分料会比较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