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论文里的这个吊具结构是否合理。

楼主(2021-02-27):
要从10米高的平台上吊运一个长度为9米的铝管,要求铝管不能弯曲。
在高台上有垂直洞,开始铝管在洞里树立放置,要吊运到地面水平放置,吊运过程不允许铝管弯曲。铝管的重量是均匀分布的,内外径相同。
图1,表示吊装原理图,图2是吊具实物图,图3是现场操作图
吊具应该一个滑轮组,3个分开的滑轮(两端的其实用不到)。吊运过程滑轮上的钢丝绳会发生移动,配合顶部一个牵引绳,可以使铝管由竖直变为水平。
问题:忽略滑轮组之间的摩擦力,共有8股钢丝绳作用到铝管上,每股钢丝绳的力大小是相同的,那么铝管应该会两端低,中间高,成拱形才对。是不是这样的?

补充内容 (2021-2-28 08:09):
回帖的几位想的很周全,一些问题我没有说明白。现补充如下:
1.钢丝绳是一根,可以再滑轮和滑轮组上滑动。
2.铝管内部有东西,怕弯曲,变形越小越好,钢丝绳受力变形可以忽略。铝管本身不怕弯曲。

补充内容 (2021-2-28 08:11):
3.平台上有一个小绞车,可以把铝管从孔洞中提起,并在从平台到地面的转运过程中当做牵引绳使用。

网友A:
为什么会是中间高两端低呢?铝管吊起水平时,把两边四根钢丝绳的力给数值方向分解,你先计算下。

网友B:
换热器之类的吧,直觉上感觉是中间低向下弯的,实际要算了,不能当刚体处理,管子本身也有一定弹性,还要考虑5个受理点的位置分布情况,直觉上是分布位置不一样向上向下弯都有可能。但实际上应该没那么娇贵,弯点没事,9米长别说铝管了,钢轨都跟面条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是中间高两端低呢?铝管吊起水平时,把两边四根钢丝绳的力给数值方向分解,你先计算下。

因为钢丝绳的拉力相同,所以竖直方向的分力就不同了。假设钢丝绳拉力为F,
最中间铝管部分受力可以认为是2F,端部竖直分力小于F,假设铝管足够软的话,中间会拱起,两端下垂。
因此需要铝管的自身受力抵抗变形,但铝管受力后还是要弯曲的。

网友C:
你这只有两根绳子受力应为你不能保证这绳子长度正好保证每根都受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钢丝绳的拉力相同,所以竖直方向的分力就不同了。假设钢丝绳拉力为F,
最中间铝管部分受力可以认为 ...

为什么每根钢丝绳的拉力相同的,只能说你每根钢丝绳的抗拉强度基本一致,承受的最大拉力基本相同。可没人告诉你每根绳上的力一定是一样的,要不你挂个几个弹簧秤测一下?

网友D:
楼主好:
      1、不能用滑轮,绳索竖直方向分力不同,中间力大两边力小。改为固定式,
      2、绳索要带花篮螺栓,调节各段总长度,包括绳索受力后弹性形变也应考虑在内;
      3、安全装置,要有牵引绳,还要防管件滑脱

网友E:
这个机构不可能吊到垂直状态。
你仔细看看左右两端的滑轮位置、和吊钩滑轮的位置,肯定会倾斜一个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热器之类的吧,直觉上感觉是中间低向下弯的,实际要算了,不能当刚体处理,管子本身也有一定弹性,还要考 ...

实际情况是管子不怕弯,管子内部的东西怕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只有两根绳子受力应为你不能保证这绳子长度正好保证每根都受力

钢丝绳是同一根钢丝绳,会在滑轮或滑轮组上滑动,所以可以保证每根绳都受力,大小相同,方向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
      1、不能用滑轮,绳索竖直方向分力不同,中间力大两边力小。改为固定式,
      2、绳索要 ...

改为固定式不好从竖直状态变为水平状态比较麻烦。
分开的那几个滑轮已经固定在铝管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构不可能吊到垂直状态。
你仔细看看左右两端的滑轮位置、和吊钩滑轮的位置,肯定会倾斜一个角度。

我没有说明白,平台上有一个小绞车,可以把铝内筒从孔洞中提出,并且可以当做牵引绳拉住铝管。

网友F:
抱着铝管的位置夹紧不给滑动,让钢丝绳动态分布受力。这样会不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抱着铝管的位置夹紧不给滑动,让钢丝绳动态分布受力。这样会不会好些

目前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前期不分析,后期改的人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