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负重约为4kg左右的工业生产中的六轴机器人功率是多少,

楼主(2021-02-27):
请问,负重约为4kg左右的工业生产中的六轴机器人功率是多少,

网友A:
臂展多少? 通常这种4、5kg的机械臂,普通工况下大概在150W~200W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臂展多少? 通常这种4、5kg的机械臂,普通工况下大概在150W~200W左右

这是末端,第六轴的功率吧。总功率估计要个2-3kw

网友:
大负载得都是5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