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抓到2021的一个小虫子。。。

楼主(2021-02-27):
系统:win10 x64
版本:inventor pro2021.2(289)

症状:当修改某一个零件后(未保存) /或者新建一个零件后(未保存),“不能直接关闭应用程序”。只能先关闭零件文档卡,再关闭应用程序。如果直接关闭应用程序的话,会提示你是否保存文件,无论选是 还是否,都会弹出错误对话框;如果先保存文件后再关闭应用程序则没有问题。。

简单讲:未保存文件时,直接关闭应用程序会出错。

PS:inventor 有一个中文官网反馈,但是很难登录成功,全凭运气。

网友A:
刚测了,2021.2.1没有你的情况

网友(点评):
刚刚去官网查了下,还真有2.1的热修复补丁了。文件不大,能共享一下吗?谢谢!122527539@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测了,2021.2.1没有你的情况

啊!有2.1了吗?难道是改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测了,2021.2.1没有你的情况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也是2021.2测试的,确实没有你的情况,系统会提示我保存新文件。2021.2.1我也没装,没有更新包。我一直以为是装了的,结果一看没有。

网友:
inventor设计加速器设计出来的齿轮参数如何导入到工程图中呢?

网友:
BUG真是永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