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运动两个位置切换如何实现

楼主(2021-02-27):
社区的同志们,项目设计有个需求,想和大家讨论下,有什么好的方案。
有个部件需要在直线运动方向,只在两个固定位置进行切换,距离大概10mm吧,导向可以直接用直线导轨,但位置切换用什么样的驱动单元简单实用?
运动部件属光学组件,约1kg吧,不适合用电磁铁驱动,电磁铁冲击大,而且不能长时间工作,容易发热;采用步进电机有些大材小用,控制驱动有些麻烦;目前想到用电动推杆,配合两个位置传感器实现,或者采用直流电机+丝杆机构,配合两个位置传感器,请各位探讨下,什么样的驱动方式最适合这样的功能场合。

网友:
一个周期的时间要求、周期内的动停时间比都没说,还谈什么方式啊?

不谈这些,方式有N个,大家说出来,你一定又会说这个“这么个不好”、那个“那么个不好”。

得自己先严谨起来。

你说了重量,也说了行程,却没说时间,等于这俩数据根本没啥用。。。

想方案,得想细致了,得想到“走火入魔”的地步。

专业理论水平差,不是想不到细致的借口。

AK47,就是非专业人士靠爱好、惨痛经历和执着来总结出来的好枪。

网友(点评):
但是那不是一次做出来的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是一次做出来的?不就是因为不清楚条件参数吗?

楼主:
两位置距离10mm,实际切换的时间要求不高,也不是频繁往复动作,一般可以通过调节驱动元件的参数进行调速,更重要的两点定位功能的实现,因此没有给定太多设计约束

网友:
都可以,既然你没有什么约束条件,那么那些方案都可行。比如你说电磁铁冲击大,那说明你对冲击有要求。这就是你的约束条件。你可以以这条来抛弃掉你这简单的电磁铁方案。如果你对方案复杂性没有要求,你可以为电磁铁这个约束条件加个缓冲装置。所以,你的问题是你压根儿不知道方案是如何产生的。只知道做饭需要先采集食材,但对哪些食物能吃,不清楚。这很危险。

网友A:
所以,上图最好说活。。。。。两个死位置,电机加凸轮或连杆机构足够简单了,但适不适合尺寸及位置关系,最好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上图最好说活。。。。。两个死位置,电机加凸轮或连杆机构足够简单了,但适不适合尺寸及位置关系,最 ...

1kg,电机+偏心轮就搞定了

网友:
直流电+丝杠可能比较简单

楼主:
感谢大家的意见和分享,旋转变直线的机构确实很多样,凸轮、丝杆、连杆、齿条、同步带等,其实我的原义是想了解选哪种驱动电机,配合传感器容易控制

网友:
定位精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意见和分享,旋转变直线的机构确实很多样,凸轮、丝杆、连杆、齿条、同步带等,其实我的原义是想 ...

为啥不考虑气缸

网友:
10mm固定距离调节,气缸最方便,又能调速度又能加缓冲,又能加感应开关

网友:
只有两点,气缸就好:两点外部机械定位,精度也好,各种检测装置也可以加

补充内容 (2021-3-1 11:05):
精度就是外部硬限位,因为只有两个位置
时间是有传感器检测到信号后程序计时
速度题主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网友(点评):
定位的速度、精度呢?到位后停止的时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位置距离10mm,实际切换的时间要求不高,也不是频繁往复动作,一般可以通过调节驱动元件的参数进行调速, ...

两点定位精度要求高吗

网友:
旋转气缸

楼主:
有朋友疑问定位精度要求,说下我自己的想法吧,首先只要两个位置,只需重复精度好即可,如果通过步进电机这种控制电机驱动,不管后续是什么传动环节,凸轮、丝杆、齿条,只要机构传动刚性好,重复性容易保证,10mm行程一般10um以内没问题。另外如果用相对刚性差点或空回比较大的传动机构的话,可以在理论位置处设计定位特征,如球窝配合等方式在终端位置定位来补偿过程误差,最好两端增加传感器,既能触发电机停止动作,又能检测运动部件当前位置,这种方式的定位精度更高,可以不要求步进电机控制,普通的直流电机就可以

网友:
气缸行不行呢?

楼主:
平时设计没用过气缸,是不是还得附带气源或空压机,工作有噪声,如果机器总体驱动都是电机,只有一个环节用气缸是不是就不合适了

网友:
10mm的距离非常短了,建议采用步进电机加普通螺杆,步进电机比普通直流电机稍贵,但是几百块钱也搞定了。步进电机的形式和规格非常灵活,特别是有那种带丝杠螺母的步进电机,挺适合楼主用的。

网友:
贯穿丝杆电机怎么样

网友:
气缸+限位+缓冲,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时设计没用过气缸,是不是还得附带气源或空压机,工作有噪声,如果机器总体驱动都是电机,只有一个环节用 ...

是这样的,动力形式尽可能要统一。

网友:
运行速度需要合理!

网友:
有气源就用气缸,没有就用步进电机。

网友:
整理下,,10mm导轨上有1kg的东西运动,只在两个位置动,精度要高,步进电机觉得大材小用,想用更简单的驱动方式,额。。。。。。。我觉得步进电机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其他的或多或少都会不满足你的需求,宁愿功能过剩,不埋隐患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