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多车轮以跨间距轨道是否可行

楼主(2021-02-28):
打算设计多车轮以跨过有一定间距的轨道,如图所示。求大家指教是否可行?

网友:
可行,我们公司有实际应用

网友(点评):
你都不了解具体情况,张口就敢提可行,太不负责了

网友(点评):
这个很正常啊,一般情况下最少三个轮子就能跨过去了。

网友:
考虑过机车在悬空状态下受力变形后,脱轨的车轮如何入轨了吗

网友(点评):
具体情况楼主附的有图,怎么不了解具体情况了?

网友:
可以的,底盘刚性要好!

网友:
车轮承载重量或者车轮直径是多少?

网友:
   架桥机了解下。

网友:
大国工程中介绍的架桥机好像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可以先专业的评估一番

楼主:
|默笑沧海发表于 02-28 09:57可行,我们公司有实际应用
谢谢大侠确认有实际应用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确认有实际应用支持

请注意:合理的设计和详细的计算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