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度的PG螺纹的公称数字代表什么?

楼主(2021-02-28):
比如PG11,11是什么尺寸。

网友:
但表螺纹规格。正如M4中的4,表示这螺纹大径是4MM的。但PG螺纹是德标,11表示英寸还是别的神马,还是查相关手册稳妥。

网友:
PG螺纹接头是电气电缆连接用的,11是接头中穿电缆的孔径的公称直径吧。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2-28 23:12PG螺纹接头是电气电缆连接用的,11是接头中穿电缆的孔径的公称直径吧。
看着像是,也就看着像是。

网友:
难道说是外径??

网友(2022-09-09):
应该是可以通过电缆的外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