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导航设置的技巧

楼主(2021-03-01):
  这些天频繁出差,一直用高德导航。昨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差点和领导吵起来。
  昨天从南京到上海,又返回。
  我希望的情况是在高速上,一直开120车速。但是昨天发生了几件事情让我对导航设置产生了质疑。
  1.去上海的时候,走的是太湖上面的那条高速。这个在我这里是主干道,主流线路。所以,一路上堵得让人难受。同时一个供应商昨晚是从我们公司回上海,他也是这个遭遇。但是我在设置导航的时候选择了避免拥堵,可是导航上还是推荐了这条路线,包括后面的设置选择了速度最快,导航上也是主推荐这条线路。如果一路上堵得让人崩溃,那还走这条路干嘛?所以这样的设置是不对的。
  2.这个问题是回南京的时候发生的。我还是希望一路上120的速度赶快回到公司。可是在导航上给我推荐的路线是有四五个收费站。我选择收费少选项,结果让我走市区道路了。市区都不可能跑120的,还有红绿灯。。。。。。我的本意是想让收费站少。请问该怎么设置?公司在南京浦口,可以说回来的时候是穿过整个南京市了。
  3.这个是猜想的问题。我本意还是想一路上120的速度。如果设置后路线最短了,拥堵也少了,收费站少了。但是在路上它让你经过了几个匝道。匝道上的速度也不可能到120的。请问这样该怎么设置少匝道?
  希望经常出差的大虾给点指点。如何让自己的导航能够推荐出最佳的路线。就算它没有这么大的本领,最起码它会在我选择路线的时候告诉我这条路线的拥堵频率,收费站数量,匝道数量,让我自己去选择。
  感谢各位了。

网友:
虽然导航可以让我们获得很多便利,我自己这一路盲当年也曾获利。但前些看了篇文章,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导航可以改变司机的思维模式。以前的司机,开车时,脑子里是有张地图的,他会自己搜索去往目的地的路径,他的思维模式是往东,往西或往北、往南。而使用导航后,司机的思维模式是前方路口左拐或前方路口右拐。

网友A:
有一个经验,导航刚开始时的推荐是不准确的,得等一会。估计是要收集一些信息,才会更新

网友:
现在没有导航,寸步难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经验,导航刚开始时的推荐是不准确的,得等一会。估计是要收集一些信息,才会更新

+1 导航需要一段时间来计算正确的路径,时间长短取决于手机配置和网络环境。另外不要用车载导航,那就是个坑。

网友B:
车载导航确实很会坑人。手机导航费电得很。

网友(点评):
你的可能是低配的车吧。我这车上都有USB接口的。一路上根本不用为电担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车载导航确实很会坑人。手机导航费电得很。

USB口用来放MTV了。

网友(点评):
有分USB的那种东西,可以分很多的,看你自己选择了。

网友:
个人经验导航地图联网状态还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口用来放MTV了。

来个分接口

网友C:
想走高速不想走匝道,那要两点之间一条道直达才行。堵车想绕过要么走下面、要么换高速、要么下来换高速,走下面等灯各种绕,换高速就要走匝道,下来换高速又绕又走匝道又多走收费站
堵不堵车是实时变化的,可能你上了高速才堵,也可能其他路更堵只是你不知道

网友(点评):
说的等于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走高速不想走匝道,那要两点之间一条道直达才行。堵车想绕过要么走下面、要么换高速、要么下来换高速,走 ...

我的意思就是让大虾教我怎么设置少收费站,少匝道,少拥堵的。
一条路的路段上有多少收费站,导航上总能计算出来的吧。我选择的路线上需要经过多少个匝道,导航应该也清楚吧。能不能设置一下,让我在选择这条路之前就把这些信息显示出来。
至于拥堵肯定是常年拥堵了。导航上应该会有记录的。不然为什么到了有些道路上,导航会提示此路段经常拥堵的。或者是某一天的某个时间段会拥堵的。至于这条路在我出发时不拥堵,到我走到拥堵路段时再拥堵,那么这是偶然事件,我可以不考虑的。

网友:
实在不行就在下载一个百度地图,两者结合起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