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向视图问题

楼主(2021-03-01):
我们都知道一般情况下向视图只表达最前面的图形,后面的一般不表达;
可是SW工程图里的向视图没有视图深度选项,从前到后的模型都显示,
这样就影响表达重点,有时候甚至是喧宾夺主,
用剖视图又剖不到实体,有点蛋疼
大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网友A:
可以选择在生成向视图后将部分不需要表达的零部件隐藏,在视图上直接点选操作即可。我是这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择在生成向视图后将部分不需要表达的零部件隐藏,在视图上直接点选操作即可。我是这么解决的。

这个方法我知道,可是我这个模型是多实体零件,不是装配体,
构件比较多,鼠标拾取太麻烦,表达的实体占实体总量的5%都不到

网友:
那或者选择增加一个配置呢?把不要的实体隐藏,然后此配置用于出图。这样会快捷许多。

网友B:
实体是可以分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体是可以分组的

怎么分组?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分组?没有用过

选择自己想要的就好了,对于大文件,比隐藏功能速度更快

网友:
我们都知道一般情况下向视图只表达最前面的图形,后面的一般不表达
你上面这句话不对吧,O(∩_∩)O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3-01 20:09我们都知道一般情况下向视图只表达最前面的图形,后面的一般不表达

你上面这句话不对吧,O(∩_∩)O
大神请指教

网友:
多增加几个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