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方程式细节问题

楼主(2021-03-01):
添加方程式,鼠标单击草图时,软件总是把草图名称输入到方程式,
还要删除后再点击里面的尺寸,感觉有点麻烦;
我只要草图里的尺寸,怎么避免把草图名称输入到方程式?

网友A:
操作流程问题,提前设置把需要的草图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流程问题,提前设置把需要的草图显示出来

受教了,有时候着急,特征做好就直接点击方程式了,下次记住了,把草图显示一下;对了,能不能统一的设置,特征生成后不要隐藏草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受教了,有时候着急,特征做好就直接点击方程式了,下次记住了,把草图显示一下;对了,能不能统一的设置 ...

我印象里没有这样的设置,但是可以用【注解】实现你需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印象里没有这样的设置,但是可以用【注解】实现你需要的功能

谢谢大神,长知识了

网友(点评):
不必客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印象里没有这样的设置,但是可以用【注解】实现你需要的功能

一定是受过系统训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定是受过系统训练。

呃,倒是做过一段时间的软件售前/售后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呃,倒是做过一段时间的软件售前/售后支持

大侠无所不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侠无所不能啊

别的可以尝试,生孩子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的可以尝试,生孩子还是不行

人类体外繁殖,指日可待。

网友:
这个需要前期给它设置出来。

网友D(2021-10-14):
方程式对话框左上方可以选择尺寸视图,可以看到零件的尺寸,可以直接编辑数值或者方程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程式对话框左上方可以选择尺寸视图,可以看到零件的尺寸,可以直接编辑数值或者方程式

前提是你要会辨认那个尺寸对应哪个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