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向视图符号不见了

楼主(2021-03-01):
sw工程图里从主视图生成的向视图,向视图符号不显示怎么回事?
视图里的模型都显示,只是向视图符号不显示

网友A:
向视图用的是【辅助视图】命令

箭头那里的字母A不要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视图用的是【辅助视图】命令

箭头那里的字母A不要删除

A,我输入了,编辑也有,就是不显示出来,第一次遇到这么奇葩的事情

网友A:
完整截图效果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整截图效果我看下

网友A:
看下这些设置,【标号】那里不要设置成“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这些设置,【标号】那里不要设置成“无”

设置了,没有用,画面还是不显示,奇了怪

网友:
这个在首选型里面设置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