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冷拔管的制造工艺流程是什么?

楼主(2021-03-01):
高精度冷拔管的制造工艺流程是什么?

网友:
用冷轧、冷拔或冷轧和冷拔相结合的冷加工方法生产管材的整套装备组合。是对热轧管材或焊接管进行深加工的机组。
       依据金属的加工性能、管材尺寸、质量要求以及投资和效益来选择不同的加工方法及相应的工序。
       冷轧冷拔管的基本工序有:
       (1)管料供给,所用管料为热轧成品管或半成品管、挤压管以及焊接管;
       (2)管料准备,包括检查、打捆、酸洗、清洗、冲洗、中和、烘干、涂润滑剂等;
       (3)冷加工(冷轧或冷拔);
       (4)成品精整包括成品热处理、矫直、取样、切头尾、检查、水压试验、涂油、包装、入库等。不同的产品精整内容有所差异。
       冷加工管机组生产特点是管料从投入到加工成成品通常要经过多次冷变形并产生加工硬化,因而整个生产过程由多个准备工序和变形工序组成,且具有往复不断的特点,因而工序多,生产周期长、金属消耗较大,生产效率较低,一般生产规模均不大。

网友:
一楼正解,给力!

楼主:
上海岚宝专业生产经营各种规格型号的 珩磨管、油缸管、滚压管、液压缸筒、油缸筒、厚壁珩磨管、不锈钢珩磨磨管、大口径珩磨管、高精密冷拨珩磨缸筒等。规格型号齐全,公司常年备有各材质型号现货数万吨,珩磨管生产厂家加工,物流配送一站式满足您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