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AB胶成型模具

楼主(2021-03-01):
各位大神,请教下AB胶成型模具用什么材料做比较容易脱模

网友A:
试试聚四氟乙烯材料?铁氟龙涂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聚四氟乙烯材料?铁氟龙涂层

谢谢。

网友:
可以根据一楼的说明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