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轴承,啥牌子的哇

楼主(2021-03-01):
大家来看看这个轴承,啥牌子的哇
近来我这来了个德国产的传感器,里面有个旋转器件,不承受大力,负责一个叶轮旋转,叶轮很轻,轻轻用嘴吹能够转动,时间久了有异响了,需要更换轴承。
我把传感器一步一步拆了,很好拆,轴孔配合不紧,拆出来一套轴承,上面只写了NMB字样,正反面都是一样的,如下图

轴承除了NMB字样,没有其他标识,而且发现轴承内外圈较厚,用手转动外圈,有一个有异响,应该是坏了,另外一个很顺滑,用手拨动能转几秒

既然有NMB字样,随即查询NMB官网,查到规格(同规格就这一款没得选择),如下图

查到型号,随即联系供货商,要真货,定了几个,(话说挺贵的要8、9块一个不含税)

今天到货了,是下图这样

有NMB字样,有轴承型号字样,用手转不能转起来,应该默认是油脂的

下图是比对的图,上面是德国货自带的轴承,下图是国内正规代理商定的

差别:明显轴承内外圈厚度不一样,而且转动没有原装货能转的久点,装上设备,叶轮启动转速明显上升,比以前吹叶轮要力气大些,不能用,因为是测微风的

请问大家见过这样的轴承么?是我找的不对?还是这个原装轴承不是标准的,是NMB定制的?
查了一些资料,原装的那个应该是润滑油的 不是油脂的,可是我哪里去找这样的轴承呀,买不到哇,能定到的真品就这样了,

请问大家 有什么办法?

网友A:
www.eminebea.com这个网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www.eminebea.com这个网址

按着您的指点 进入这个网站
查到的规格型号

网友:
拆掉端盖,洗干净油脂。

网友:
从图片目测好像内孔一样大,如果内圈加厚,那么钢珠直径可能要小一些。

也有可能两个轴承都是真货,因为产品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改进,修正。

网友B:
应该就是标准的轴承,国标624,找个质量好的就行,不一定非要NMB的,另外看看应用环境,选用只要防尘的的型号,查到的型号似乎是带密封圈(唇式)的

网友C:
先不说进口品牌轴承 就算是国产有点知名度的轴承 想买真的 很难 不是这个圈子的人 很难想象这个圈子烂的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不说进口品牌轴承 就算是国产有点知名度的轴承 想买真的 很难 不是这个圈子的人 很难想象这个圈子烂的程 ...

从这个圈子可以延伸出去,间接反映其他圈子都烂。。。。

网友D:
美培亚的,小轴承他家很多,进口设备喜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标准的轴承,国标624,找个质量好的就行,不一定非要NMB的,另外看看应用环境,选用只要防尘的的型 ...

感觉原装的这个不是标准的,是非标的,因为NMB官网上就没这样的,或者是定制类产品也说不定
原装的这个油脂粘度不大,可咱们又怎么去找粘度低高转速的轴承呢

网友(点评):
轴承主要就是外形,然后是游隙区别和密封形式,精度另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培亚的,小轴承他家很多,进口设备喜欢用。

是的  但是官网查不到的 ,查到的那个买来不一样,形状样式都不一样,根本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多问几个经销商,把尺寸参数和技术要求告诉他们,毕竟他们渠道要多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但是官网查不到的 ,查到的那个买来不一样,形状样式都不一样,根本不是一个东西

试下他家:http://www.rishengco.com/

网友E:
授权代理买的应该没问题,原装货很有可能是定制的。把防尘盖小心点弄下来,洗掉原油脂换成新的稀一点的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授权代理买的应该没问题,原装货很有可能是定制的。把防尘盖小心点弄下来,洗掉原油脂换成新的稀一点的问题 ...

我后来也觉得是定制产品,可是拆防尘盖还好说,汽油洗掉油脂,然后涂什么润滑油呢?有什么正规轴承润滑油 推荐,淘宝了一下 那种仪表油可以不

网友F:
两个应该都是正品,你新买来这个用个小马达带着多跑一段时间就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应该都是正品,你新买来这个用个小马达带着多跑一段时间就顺了

那为啥不一样呢 而且明显不一样 官网又差不多资料我怀疑国外那个是定制款

楼主:
今天我把轴承盖打开了这才发现轴承里面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两种封盖设计不同,区别是外购轴承里面有白色半透明油脂,而原装的里面没有油脂,甚至我都没看到任何润滑油痕迹

内圈都是一样厚度

网友:
油脂粘度太大,油脂过多

网友:
日本品牌的轴承 NMB 中文名称 美蓓亚

网友:
不是NSK的,我还真不敢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我把轴承盖打开了这才发现轴承里面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两种封盖设计不同,区别是外购轴承里面有白色半透 ...

新买的估计是翻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买的估计是翻修的

何以见得呢?真心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何以见得呢?真心请教

看上去像是加了套。

网友H:
定制产品,加的是特制润滑油,一般加2-3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定制产品,加的是特制润滑油,一般加2-3滴就行

我现在在找这样的润滑油 粘度很低的  请问哪里找哇 好一些的

网友:
来看看,长见识

网友:
猜测一下:
原装的624ZZ是用的开式内圈
后来买的是正常的624ZZ,内圈开槽
原装的没有油脂,加的是油,附NMB目录说明 (另外,对于转矩很小或不允许有摩擦力矩波动的用途,润滑剂以采用油为宜。润滑剂采用油的时候,以使用寿命的角度考虑,有时会与用户提出的规格不相符,选择时请向NMB公司咨询。)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 我已经联系到总代理了 谢谢

网友(2022-09-23):
感觉同行啊,德国kriwna吗,IF系列抗冰冻?

网友:
这是日本NMB轴承。NMB微型滚珠轴承,是隶属于日本美蓓亚三美旗下的轴承品牌,以外径22mm以下的微型轴承为主,产品型号多达8500种。百度搜索“美蓓亚三美”就行,官网上有型号自助选择入口。国内外都有工厂。不过如果数量少的话,可能要找经销商了。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帮助 我已经找到合适的轴承了 谢谢

网友:
感觉对于启动力矩有要求?

网友(2022-11-04):
原装的ZZ防尘盖,新买的HH防尘盖
原装的是清油轴承,新买的是加油脂的

网友:
NMB,这不是骂人嘛

网友:
新买的NMB的轴承应该是加了润滑脂的,油脂粘度较大,所以转动力矩较大;原装应该是闭式加装清油的,也就是空转杯要求的轴承,启动力矩要求非常小,多数用在纺织、流量计等行业。特殊要求一般都是定制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