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工作站为什么更卡

楼主(2021-03-02):
公司做环保设备的 都是大型项目 以前都是配的主装机 一万多块钱的 今年为了提高效率 特意买了一台工作站 三万三 SolidWorks软件更新到2020 经过这见天的使用体验 感觉比之前的主装机效果更差 我打开一个装配体要半个小时 感觉软件是要把每个零件都更新加载一遍 超级慢 关闭的时候也很苦恼 软件要把每个含有外部参考的零件保存一遍 就是打开什么都不改 你只要关闭 他都要保存 上火得很 本来期望换工作站能提高效率 没想到更头疼

网友A:
内存多大的,固态多快的。轻量化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多大的,固态多快的。轻量化没有

能否详细给说说,我的单位老电脑跑SW2012版好的很,新电脑I3代跑SW2014偶尔卡顿

网友:
这个配置很牛呀,大概率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软件是需要优化的,正版软件的话,可以找官方来给做优化

网友(点评):
现在哪家小公司会用正版,基本都是盗版的,哈哈

网友:
跟显卡驱动、操作系统都有一定的关系,最好时按照使用的软件去找通过认证的型号来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否详细给说说,我的单位老电脑跑SW2012版好的很,新电脑I3代跑SW2014偶尔卡顿

内存越大越好,固态也有快慢之分的,零件多了就要开轻量化,加载快些,有些小标准件我们是直接省略了,不放在装配体。因为我们是单位给五千块,自己买电脑上班的,所以电脑都不咋样。当然和版本也有些关系的,你要不用新电脑装原来用的12看看效果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越大越好,固态也有快慢之分的,零件多了就要开轻量化,加载快些,有些小标准件我们是直接省略了,不 ...

好像装不上 老电脑是WIN7的 新电脑是WIN10的 SW2012装WIN10里有问题

网友(点评):
2012版装win10当然有问题了,多老的版本

网友:
我之前一家公司文件数据都是放在服务器一类的地方,好像还不是本地的服务器,用的工作站也是超级慢

网友:
LZ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我也是换了工作站发现比以前更慢了。用的是DELL的工作站,两万多的; 打客服技术,让安装Dell Precision optimizer,然后在这里把相应大型软件加载进去。现在这么操作确实比之前好了很多,但是工作站说实话用起来并没感觉到很牛的那种
体验!哈哈~~

网友:
我用的Creo6(17寸游戏笔记本,几千个零件的装配没问题),SolidWorks不熟悉。一般硬件主要是内存和显卡影响大

网友C:
感觉楼主在说的苦恼点,都跟电脑配置没有关系,而是跟系统和软件的设置有关系啊。。。

网友:
最后穷举法:V2016/2018/2020等等都装一遍,试试看哪个快?都慢的话,就默认接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楼主在说的苦恼点,都跟电脑配置没有关系,而是跟系统和软件的设置有关系啊。。。

选项设置也是参考之前设置的  设置了我也问了很多同行 都差不多啊 帮忙看下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D:
钱花出去了没见到成效真是苦恼。

网友:
建议:1.把硬件重新安装,确保接触良好。2.关闭或卸载各种杀毒软件。3.断开网络连接。4.退回到WIN7。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项设置也是参考之前设置的  设置了我也问了很多同行 都差不多啊 帮忙看下哪里有问题啊

一个自欺欺人的习惯:

臭脾气的我也跟你一样,打开一个东西慢得要命,我就气得喝二两,抽两根儿。

但,每次保存时,慢点儿,发现自己挺能被忽悠的。

然后,软件设置里,保存时,该保存的能保存的统统保存掉。

我现在的电脑,还是老古董戴尔的M6700。。。这玩意儿为啥不坏呢!?!?!?

我的印象里,工作站跟普通电脑的最大区别,是在稳。

网友:
重装系统,重装软件。更新驱动,用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钱花出去了没见到成效真是苦恼。

确实啊  小公司很不容易放血 效果却不如意 电脑我又不敢乱动

网友:
是有一些软件设置可以缓解卡顿。

网友E:
你CPU核数线程不够,SolidWorks主要吃cup,尤其是大型装配体。内存的话 如果达2400以上,16G就行了。显卡rtg3000都足够了。你可以打开你的装配体,然后打开资源管理器看看CUP是不是爆表了

网友:
显存要够,内存条要多插几个!

网友F(2021-08-27):
引用 网友E:
你CPU核数线程不够,SolidWorks主要吃cup,尤其是大型装配体。内存的话 如果达2400以上,16G就行了。显卡rt ...

SolidWorks不吃核数线程数的,多核优化稀烂。

网友(2023-09-26):
引用 网友F:
SolidWorks不吃核数线程数的,多核优化稀烂。

说的我都想放弃SW,改用U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