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里的轮廓线怎么粗细显示不一致?

楼主(2021-03-02):
(图片)

网友A:
三维模型的对应视向的图也截一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维模型的对应视向的图也截一张看一下

网友A:
应该只是显示的问题,可以打印成PDF测试一下

网友:
在sw的工程图中有显示粗细和打印粗细两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只是显示的问题,可以打印成PDF测试一下

转成PDF也是和显示一样的,粗细不一致

网友:
先检查系统选项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看下是不是模板问题,模型不变,换个其他的工程图模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模板问题,模型不变,换个其他的工程图模板试试

都一样,和模板没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一样,和模板没有关系

那就是本身模型和设置的问题。有贴图之类的?

网友B:
打印出来看看是不是不一样粗,有可能就是显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出来看看是不是不一样粗,有可能就是显示的问题。

PDF文件都粗细不一致,打印出来和PDF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本身模型和设置的问题。有贴图之类的?

贴图的地方反而没有问题

网友:
线型没有设置合理!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3-02 17:25
那就是本身模型和设置的问题。有贴图之类的?

今天重新做了一个工程图就没有之前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