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但突然转不过弯的问题

楼主(2021-03-02):
如图一细长件,如果要同时追求(1)、(2)两平面之间的尺寸公差和平行度,则50尺寸即使按IT10级也是+-0.05=0.1,而上下两面的平行度按7级选也为0.2,那岂不是尺寸公差高于形位公差么?如此问题有三:
1、尺寸公差一定要低于形位公差么?
2、实际加工中,能否做到如图所示的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
3、对于细长件,能否同时追求尺寸公差和平行度?合理的标注是什么?

网友:
这个应该看你的要求和控制目的,如果板子某个地方有1°的弯折,尺寸公差是满足的,形位公差肯定会超的
实际加工能力可以参考设备加工能力表或者咨询加工厂商

网友:
尺寸公差可以带替形位公差了?

网友:
主要看设备的加工能力和精度,其他都不是问题

网友A:
做任何事都有目的的,你以为是吃饱了闲着没事抬杠吗。
加工细长件要高精度的目的是什么,你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那就没必要用这么高的加工精度

网友:
尺寸是要大于形位公差的。

网友:
厚度50+/-0.05的加工精度应该问题不大,细长件平行度//0.2主要考虑应力,翘曲什么的,对热处理要求就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任何事都有目的的,你以为是吃饱了闲着没事抬杠吗。
加工细长件要高精度的目的是什么,你自己都说服不了 ...

就事论事讨论问题吧。。50其实也不算薄了,只是相对1700比较小吧。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明确的目的?假如我就用50X1700做导轨面呢?

网友B:
以你的需求来确定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你自己的需求一定要明白。
现在好多设计不明白形位公差的要求最终会出现什么情况,说以就不管目前的工艺手段,一味严格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以你的需求来确定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你自己的需求一定要明白。
现在好多设计不明白形位公差的要求最终会 ...

不知道你的材料是什么。按照普通碳钢的话,你的尺寸和形位公差要求,目前工艺手段是可以做到的,甚至可以做到还要小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材料是什么。按照普通碳钢的话,你的尺寸和形位公差要求,目前工艺手段是可以做到的,甚至可以 ...

碳钢吧。其实直线导轨就是此类产品的典型代表。

网友C:
零件加工精度要根据实际使用要求确定,尺寸和形位公差满足使用要求就行,不一定要追求高精度。
上下两面是加工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件加工精度要根据实际使用要求确定,尺寸和形位公差满足使用要求就行,不一定要追求高精度。
上下两面是 ...

对。上下两面都是加工面。此帖的核心问题是:必要时,能否不遵循尺寸公差值大于形位公差的原则,以及通常加工手段能否实现?

网友D:
包容原则,按图形状公差就可以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包容原则,按图形状公差就可以不需要。

你说的对,指出了关键!

网友:
感觉大家对形位公差的一些基本概念还不是很清晰,可以多看一些标准和书籍,刚好之前给有个同事截了个图

网友:
我的话,会直接给平面度。要么放大尺寸公差,要么平面度要求严一些。

网友:
按图尺寸公差平行度可以不做要求,如果非要加形位的话应该是加A面的平面度或者要求1700长度的直线度
因为就算加工成梯形,平行度也不会超过尺寸公差0,1

网友E:
一般就是这个解释了,我想大家看的也是这个吧!

网友F:
个人理解,公差标注有原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标注出的形位公差值通常都小于线性尺寸公差值。如果,产品不需要形位公差小于尺寸公差,则不需要标注。但是,总有情况总有特殊的时候。楼主的这个产品,很可能是导轨衬板一类的零件,特点:窄薄长。加工后易产生弯扭曲,进而影响安装使用。根据最终产品使用要求,它的变形程度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接受的,但可能会出现平行度这类形位公差大于尺寸公差的现象。所以,从实际情况出发,在图纸上作出实用性强却不教条遵循原则的标注是可以理解,并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理解,公差标注有原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标注出的形位公差值通常都小于线性尺寸公差值。如果,产品不 ...

你说的很好!话说,谁有直线导轨的详细公差标注呢?

网友:
我查的是1700尺寸的IT10对应是0.6mm,而不是lz标的±0.05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就是这个解释了,我想大家看的也是这个吧!

这个是在哪里找到的?

网友:
lz的±0.05大概是IT6+

网友:
之前被lz绕进去了,
lz的±0.05与50关联,平面度0.2跟1700关联,50和1700它俩没有必然联系,所以衍生出来的尺寸也没有必然联系。
(其实我回复多 就想多蹭点积分

网友G:
这个标注是有问题的,或者说不严谨。你看下这个帖子里ISO标准,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了。http://www.cmiw.cn/thread-7098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标注是有问题的,或者说不严谨。你看下这个帖子里ISO标准,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了。http://www.cmiw.cn/ ...

那个帖子说的是平面度 不是平行度

网友(点评):
看着像不一样,灵魂都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
楼主需要多学习。基准A对于的平行度可不是厚度,是长度上的。1700对应值。需要查1700的公差值。

网友:
看使用要求,没有一定一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上下两面都是加工面。此帖的核心问题是:必要时,能否不遵循尺寸公差值大于形位公差的原则,以及通常 ...

公差原则不就是处理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的相互关系的指导准则吗?但有一点需要注意,尺寸宏观定义与微观定义,微观测量都是两个点,形状都是不规则的,所以,也就不存在尺寸合格,形位公差就被限制住了的因果关系。一个轴,微观尺寸(任意载面上)处处合格,但这个轴有可能弯曲成一个整圆环(当然这是极端)。
公差原则有独立原则,相关原则(包容,最大实体,最小实体),一般我们都是用的独立原则,即形位公差与尺寸公差没有关系。

网友:
这个要是去深究,能扯个几天几夜了!

网友:
看图示标注,说明还没搞懂形位公差的用法,你这个平行度标的没意义

网友:
一般来说,不是尺寸公差>位置公差>形状公差吗?
尺寸公差>平行度>平面度这样?

网友:
要看应用场景

网友:
1700,0.02平行度要求还是有点高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一般就是这个解释了,我想大家看的也是这个吧!

请问,这本资料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请问,这本资料是?

公差合理选用与正确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差合理选用与正确标注

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就是这个解释了,我想大家看的也是这个吧!

请问这是什么书籍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差合理选用与正确标注

非常好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
ISO和GB标准:公差第一条,就是独立原则,尺寸公差和形状公差无关,若要有关系,需要标准包容关系圈E符号;ASME标准:第一是包容原则,默认是尺寸公差包括形状公差。若要表示独立,需要标注圈I。

网友:
1、根据材料,钢件可以,要热处理去应力等等工艺会稳保起见;
2、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不同,但机加工时,一般会同时考虑。细长的物件,会弯,所以直线度平面度更难,加工好没拿下来的时候的平行度和拿下来后的是不同的。

网友:
各抒己见,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不冲突,但按照楼主举例的标注方式,形位公差标注出来并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还是要以实际用意出发来限制尺寸!

网友(2021-04-26):
尺寸是要大于形位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