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简易的小弹簧包装方案

楼主(2021-03-02):
业内有没有成熟的方案或设备可以推荐,因为小弹簧容易缠绕,从振动盘传输出来后掉落在箱子中又二次缠绕,想最终实现图片中的效果,目前都是手工整理供货,如果有更好的方案麻烦供我借鉴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所以说,一个课题的解决,往往很大功劳就在提问者的提问水平。。。

你就给这么一张图片,意思是想从头到尾重新造一台???

而我乱猜:不就是掉料法不对而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一个课题的解决,往往很大功劳就在提问者的提问水平。。。

你就给这么一张图片,意思是想从头到 ...

哈哈,不好意思,大神,第一次来这个论坛目前家里只有弹簧机,连震动盘都还没买,买来震动盘,目前主要面临弹簧按个分离后如何整理打包这个问题

我目前有两个想法:
方案1---弹簧从振动盘出来后,利用虹吸法将弹簧沿着软管直接抽到方格子当中,该方案面临方格子的制造问题,和客户取出弹簧的问题

方案2---弹簧从振动盘出来后,利用虹吸法直接将弹簧抽到钢丝中,后期用一段段的钢丝交货,该方案操作有点繁琐

以上仅是小弟比较幼稚的猜想,大神有什么好方案或者方向可供参考,不胜感激

网友B:
既然有弹簧机,为何不在弹簧机这里进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弹簧机,为何不在弹簧机这里进行处理

出了弹簧机之后还有一系列工艺要处理,要回火,除油,最后的分离包装是为了发货和客户装配方便考虑的

网友C:
弹簧用振动盘送料真心不合适,之前我们吃过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簧用振动盘送料真心不合适,之前我们吃过亏!

产品不好分离么,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2021-04-28):
好东西,支持了啊,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