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12铝合金加工

楼主(2021-03-02):
2a12材料,加工成一个方形腔体,变形很大,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整块材料掏的吧,掏完后变形。应该是材料的应力释放原因导致的变形,可以从这方面考虑。

网友:
没有图纸

网友:
本身2000系列的铝料就偏软,更换为6061的铝料会好很多的

网友:
最好是6061,好一些的材料去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