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内没有安装尺寸的轴承,安装尺寸是使用哪个?

楼主(2021-03-02):
今天选型时候看到手册轴承的安装尺寸,发现有几个没有安装尺寸,以前都没选过这个,想问问没有安装尺寸的这种轴承的安装尺寸,比如图中涂黄那栏,安装尺寸是按照上面一栏吗还是?先谢谢了

网友A:
涂黄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黄的是什么

编辑过了,之前直接复制图片不显示,现在单独上传了图片

网友B:
这种是直接大力出奇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直接大力出奇迹的

????靠过渡配合?没有轴挡?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过渡配合?没有轴挡?

尺寸太小,传统的结构失去意义了。

网友C:
看看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没有这个规格的?你用的是什么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没有这个规格的?你用的是什么手册?

机械手册一样的

网友D:
32904不是个常规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904不是个常规号。

也就是一般不用?那么如果空间限制一定要用呢,怎么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