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制图中偏差的问题

楼主(2021-03-02):
在制图中,我自己设计的东西,关于长度的偏差怎样选择,我自己查百度,得到的结果太杂乱了,如果有标准希望能告诉下在设计手册的哪里。如果没有标准那么应该怎样做。

网友:
看公差配合那一章节。先看你需要什么配合,间隙、过盈还是过渡,是基轴制还是基孔制,再根据用途选择你需要的公差。如果是单个零件,那就自由公差,只要公称尺寸就可以

网友:
GB/T 1084 和GB/T 1184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系统学的话,要看《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临时查的话,看楼上提到的标准或者《机械设计手册》,具体数值定成多少,要看实际需求

网友:
这个长度有没有配合?如果没有就按自由尺寸公差,精度等级自己确定。

网友:
按国标手册选择即可。

网友:
有没有配合要求,自由公差一般按照IT10到IT12确定